能报一下大家的雕刻机体积&作动行程吗?

楼主(2012-05-16):
想做个大点的雕刻机,最大行程260x260x100,因无加工能力,最近看有几个用铝型材架构成的CNC不错,也试着PC上画个图算算,体积真可观,不算电机在内已经差不多1/4立方(长宽高476xx391x427),滑台结构真得好占地(立柱也好靠后),虽然讲这个体积一般台面也是能放得下,但还是想体积小巧点好(想控制在400x400内),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加工铝材(钻孔按线切割)一般要多少价?0

网友:
最大行程260x260x10???是不是打错了!我的外形1100*500*600,行程550*380*270(保守点),重量200KG以上!

网友:
我的机器1000x800x1600,行程400x170x300,重量200KG
还想自己做个100x100x80的小雕

楼主:
260x260x100

网友A:
斑竹老兄:做3D雕刻机,你计划的那机器1/8立方米都不到,只有1/12立方米,怎么会算出个1/4立方米,做完机器能否加工出合格零件甚担忧。

楼主:
 楼上上的都是真正的"床"是绝对不能放于桌上了.....从比例来看似乎100的行程是最少要200左右的结构

我的目的是想要找到一个不影响结构强度与精度下行程最大化的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竹老兄:做3D雕刻机,你计划的那机器1/8立方米都不到,怎么会算出个1/4立方米,做完机器能否加工出合格零件甚担忧。

对不起,,数学没有没有学好,当成平面的了

网友B:
260算大的吗?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B:
260算大的吗?

行程260确实不大,但机架要差不多500就不小了

网友:
动作行程270MM*145MM,重160KG。

网友:
目前在做的机器。。。

体积550X450 ,,,行程360X240,,总重200公斤左右

网友:
已经做好的机器
行程1300X2500X150 总重400KG
行程100X100X80  重50KG
正在做的
行程200X120X130 重90公斤

楼主:
回复 网友C:

550长度有360的行程,有结构长度65%的工作行程,楼上提到的已是最大的比例,,,,,是滑台还是移动龙门结构?能不能上个图?

楼主:
正在构想如何用标准光轴组件架构成类似燕尾滑台一样的结构,这个滑台可以滑出底座一半的距离,两个方向加起来可以达到近结构长度100%的行程利用率......结果就是雕刻机体积能大大的缩小尺寸(机器小了造价应该也能下来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构想如何用标准光轴组件架构成类似燕尾滑台一样的结构,这个滑台可以滑出底座一半的距离,两个方向加起来可以达到近结构长度100%的行程利用率......结果就是雕刻机体积能大大的缩小尺寸(机器小了造价应该也能下来 ...

滑块固定就可以了。。光轴动。。
有些光轴雕刻机的Z轴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块固定就可以了。。光轴动。。
有些光轴雕刻机的Z轴都是这样。

想问:光轴在穿插入滑块时会不会对光轴/滑块造成埙坏?

网友:
这样的咋样

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工能力问题,想以现成的加长版滑块做.....就是不知到这种光轴在穿插入滑块时会不会对光轴/滑块造成埙坏?

网友:
不能移出去的原因是强度。你那个小滑台不是受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