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管钢304工业钢管

楼主(2012-05-16):
不锈管钢304工业钢管直径是42mm,内空是36mm。现在车成直径40mm,在外面加工要多少钱?长度是350mm

网友:
长度多少?10来厘米,基本是5元

楼主:
长度是350mm

网友:
那么长怎么车啊
得钻吧

网友:
不好车,再一个,车出来得不少钱,你还是去找有没有现成的吧

网友:
外径好车,内孔不好弄!

网友:
太薄了难车

网友:
估计很贵的!!

网友:
车外径不难。杆350也不长。唯一一点,就是车到40,貌似壁薄了点,相对36内径来说,夹持不能灰常用力。

网友:
想不变形,里面塞36的个棒再车!

网友A:
能车!40-36=4mm,每边还2mm呢,一点没问题!但得用比350mm长的管子车,先车个堵头并打好中心孔,然后塞到一头用活顶尖一顶另一头一夹就行,车350mm后截断就可!不锈钢很好车,并且不锈钢管强度很好,这么薄的管子我车过,车过壁厚1mm的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车!40-36=4mm,每边还2mm呢,一点没问题!但得用比350mm长的管子车,先车个堵头并打好中心孔,然后塞到一头用活顶尖一顶另一头一夹就行,车350mm后截断就可!不锈钢很好车,并且不锈钢管强度很好,这么薄的管子我 ...

向您学习了,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