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DIY可调电源

我把LM317的输入端接在了调整端,输出端接在了输入端,调整端接在了输出端,为什么还能工作?

网友:
不太懂,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而且整个电路原本输出电压在1•25  到15V之间连续可调
但接错后却变成了1到50V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有电压输出就叫可以工作么,能调整吗?接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可调电源

我把LM317的输入端接在了调整端,输出端接在了输入端,调整端接在了输出端,为什么还能工作?
                                                                                                    无法理解 ,能来个图片不

网友:
估计这样接  法,LM317工作在开关状态,整个电源电路变成了开关电源?

网友:
新发现,建义继续试验,详细点

网友:
接错了,就不是正常工作状态。你这是电位器变阻,限流造成调压假象。如果你电源和用电器之间,直接接个足够功率的电位器,调动旋钮,输出端(或称负载端)也有电压变化的。

楼主:
输出电压最高50V,连续可调

网友:
输入的电源也大于50V吧,如果不大于50V的话,一定在这个电路里边使用了电感,而且电流上不去。

楼主:
里面没有电感

网友:
好象317的最大输入电压在40V以下吧,怎么会冒出50V?

网友:
万用表有点问题,偶发性的问题。

楼主:
确实是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输出就叫可以工作么,能调整吗?接负载试试

呵呵,正解,这也就是可以测出电压,接上负载电压就没了,所以不能工作的。

楼主:
为什么这样链接也可以接通?

网友:
无图无真象/////

网友:
升压了,感兴趣,上个原理图啊

网友(2013-04-05):
应该是不会的,严重怀疑你表有问题,如果是按标准接线,12V入是不可能出现50V的,就算是电压能调整,也是电位器串接调出来的,负荷一接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的问题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个传奇。
LM的工作条件决定了一些不可能。楼主讲他的输人电压为1 2V,正确连接下输出为1.25V到1 5V,但根据LM的特性,它要求输入与输出之间至少有2V以上的压差,也就是LM稳定输出的情况下1 2V的输入只能提供1  0V左右的电压。
如上面描述的那样连接,出现了1V到50V的输出,这也很怪异,没有尝试过不知道实际的情况会如何,但即便有输出也绝带不起大的负载。而且这种线性稳压电源都避免过大的压差,否则损耗大,LM可以做火锅。
发帖居然对数字也有限制,我只好把LM后面的数字省略了。

网友:
上个接线图就明白了无图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