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上最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炸了一次后,修好飞,机身抖的厉害,本来感度80现在调到100了,都还有些抖,是机身抖,尾巴也有些晃,飞近了可以看到尾
舵机
一直在动!但是切3D感度75就好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在普通模式下飞着飞着,突然感觉转速变低了,油门推到顶才能勉强停住,明显听到
电机
声音变弱了,下来后重新起飞又会正常,但有时会出现重复的现象,不知道大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忘高人指点,

网友A:
查主轴,横轴,还有就是电池不行了~机身抖和感度没啥关系~

网友B:
Normal 悬停左右抖动 中联炸变形的可能性大 我450遇到过 换了中联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开始也以为是中联的问题,换了一个原厂的新的,还是一样,而且横轴主轴这些都是新换的电池也不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提高感度情况会好很多啊。。另外问一下,如果是前后抖,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是35x电调不?

网友E:
主轴轴承.电机轴承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配35P 的点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轴承木有问题

网友F:
桨平衡是否有做,机身抖动很多时候是桨平衡造成的,还有桨上得太松也会。转速变低,可能是电调过载保护,看看是否电机马达和大齿轮安装过紧,皮带安装过紧

网友G:
机身抖的话,如果是sport,重新调一下皮带松紧,就算看上去和炸机前差不多也要再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