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圆管多轴机架固定电机怎样才可以让所有的电机在一个平 ...
用圆管多轴机架固定电机怎样才可以让所有的电机在一个平面

楼主(2012-05-17):
我有一个四轴机架,四个机臂是用的,16mm的碳纤维管做的,但是我组装好后,想尽了很多方法也不能将四个
电机
固定到一个水平,还得四轴起飞后自旋非常严重,哎悲剧啊,求各位高数指点一二。。

网友A:
反过来放地板上面

网友B:
原帖由
不幸入魔
于 2012-5-17 01:32 AM 发表
反过来放地板上面

网友C:
用那种激光水平仪可以校正。都垂直水平面。

网友D:
反过来放在地面上确实是不错的方法,不过你电机的固定座不是方的吗,让固定座的下底面在一个平面内不就行了,另外,可以先不把固定座夹很紧,根据每次测试漂移及自选的方向手动调整,我当初用钢管做机臂,电机用螺丝拧上去发现不正,直接就用手掰正了。

网友E:
自旋不是电机不在一个平面,主要还是电机主轴安装没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