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四通机机试玩汇总帖子,包涵了市场上常见的四通机评价,更新易损件

楼主(2012-05-17):
为什么要说四通机呢,因为本人对四通机有种偏爱(不排除六通水平不过关的酸葡萄心理),小巧,安全,适合室内,特别是家中有孩子的人,甚至给小孩练手也无妨。可变螺矩的六通机,即使是100级别的,桨也是可以伤人的。而四通机虽然不能翻3D,别忘了真机也是不能翻的,它已经达到了直升机的基本要求了吧,更何况现在的房屋高度,又有几人能做到室内爽飞3D呢。

所以转速低,杀伤力小,便宜又实用的四通机型自然是室内休闲的首选了。

Esky lama —— 严格来说,这个都不算是小机器了,比200都大了,但它曾是那么经典的入门练习机,在电子技术微型化之前,它甚至是一些老手的休闲用机,因为当时没有更迷你的机型可以选择,而esky的lama也就成为了经典机型,以至于狂炒冷饭,这个系列出了很多变种,v2最经典,v3成了全包塑壳 v4加了灯光,以及大LAMA,现在甚至出了V6 V7…… 2S电的大机器,飞起来却能这么稳,对稍有经验的人来说是想摔都难,因此维护费用是很低的。此机可以调到脱控悬停很久,可惜它的缺点也是大,所以很快就落伍了。也有金属件可升级,但不建议换上金属桨夹,金属件里的桨夹四边分开设计是最失败的,不打胶细调平的话,双桨是肯定的。此机的易损件是脚架,电池座,桨(特别是A桨),外壳。

九鹰210a —— 出现100迷你机后,各厂都出了这个级别的双桨,华科尔也有,但我只玩过210a,个人感觉也是可以傻飞的,双桨的好处是上桨永远把飞机吊着,所以基本会失去平衡,这机已经达到了esky lama的易用性,最大的好处是通用面包控,如果想给老人或孩子一个练手的玩具,它可能是最合适的。此机几乎没有易损件,外壳备一个就行了。

MSR —— 似乎是四通迷你机最牛的机型,引伸出了后面的一系列经典,没玩过,纸上谈兵说一下吧,平衡杆是副翼状的,在桨的下面,九鹰直到270才复刻了这个结构还依然用锤子,而msr早就出了无副翼的msrX,可说是又领先了好多。

九鹰260a —— 借鉴msr的微舵机一体化的一款经典机型,但却有不小的改动,比如旋翼头改成了,平衡杆是锤子的,在桨的上面,这样的结构是保护了桨?我认为还是减低了工艺要求的成本吧,显然灵敏度是差了点。此机曾创造了维护费的新低,由于自重很轻,小摔几乎不用修。面包控也是其特色,虽然傻了点,但功能一样不少,而且还自带大小舵量转换和感度微调。如果调得好,也可以脱控很久。此机的最大缺点是重心不在主轴上,由于电池插的方向,使默认十字盘就不平,所以前后左右的反应量是不同的,当然对高手来说稍调整就行了。此机易损件是尾电(6mm尾电能锁好的都要十几元,改7mm的就有三元的可用了)平衡杆,桨如果在横轴上点黄油,可以长寿很多(打不坏的,就是和横轴磨损长了虚位会变大),脚架摔了其实也不易断,反而是电池插口易松,松手能力强的人有办法的。此外弱点在十字盘球头,横轴。同样有金属件升级,可惜是副厂的,换上好不好要看人品,而且飞行时间大大缩短,强烈建议只换十字盘,然后把横轴改成金属,那此机可以飞很久,很久……

九鹰270a —— 炒冷饭之作,260a曾为一代神机,但270a不会,因为此时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甚至无副翼都多了。外型好看了,桨变细显得很酷,同时螺距也变大弥补升力的减少。改进了旋翼结构,前面提过,把平衡杆改到了桨下,这样灵活性有提高,但上手度就难了些。同时加强了一些关键部位的结构,比如相位杆处用金属轴套,主轴,横轴金属,十字盘内也加上了鱼眼轴承,同时电池也升级了。此机比260a好是肯定的,但纯新手来说,可能太灵敏不是好事,如前所述,生不逢时啊~此机易损件在平衡杆,脚架很易掉,模具开得就不紧,此外尾电是所有尾电机锁尾的致命弱点。横轴有胶垫和垫片,拆装时千万别掉了,否则价格可不便宜。

亚拓100s 100x —— 亚拓在小机上没什么建树,此机除了有个牌子,其它都很惨,从结构和做工无可挑剔,下副翼的平衡杆,主轴金属,注塑模具的精度非常的高,细看的话,它的桨两侧是上翘的,飞起来很棒,可惜此机只要飞过一两次就不完美了。100S的锁尾就是个大毛病,副翼状的平衡杆,稍有变形就会刷锅,主轴是铝的,软得一摔就弯……那个金属升级件更是不知所谓,最重要的十字盘不升,去升尾座和摆臂。也是板载微舵机,不过不是直线的是摆臂的,这舵机非常容易抖舵,可用wd40来小治。总之这机入手就是麻烦的开始,而且亚拓的售后在大陆就是个杯具。有一点建议给大家的是,此机对震动的容忍非常小,所以排震很重要,如果发现刷锅或不锁尾,请先检查主轴和副翼,再查双桨,最后别忘了拿掉头罩再试一下!连头罩的共震都会引起刷锅!此机的娇贵实在少见!此机易员件是主轴,大齿(不是坏,是易变松,因为不用镙丝锁的),此外本机的头罩也是一碰就坏,甚至拆时不小心都能撕坏了,备点吧,超贵的……尾电也很易坏,用v911的吧。

伟力V911 —— 抄袭100x和九鹰260a的杂交,为啥这叫抄垄而260a却叫借鉴呢,因为它除了遥控一样,连制式都是通用的。260a的旋翼设计是容错性好,而主轴金属,摆臂舵机和外型却是100x血统。这机器继续刷新了维护费用的新低,做工粗焅,甚至出厂的机壳震动比马达声都响(机壳胶圈都省了,能不震吗),也能正常飞行,不得不说是山寨中的王牌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主板和260a和100x是通用的,如果100x坏了,还是买块911主板用着吧…… 此机的控很烂,和面包控不是一个级别的,但如果你有亚拓100的控,用来飞它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就一直这么干。此机和九鹰共同的缺点是锤子太软(为了容错),暴飞会打到自已……但此机改善了重心(电池抄的是亚拓的后插设计),所以前后舵量有改善。总之260a之后的神机接班人就是它了~~~~此机没啥易损件,也不值得去备好多件,因为此机都是粘死的,电线也是焊死的,换换也很烦。啥地方坏了粘上再飞就行了,飞到烂了去买个空机(不含主板的那种),也就几十元。

泉速wasp100 —— 很惨淡的无名小机,玩多了微舵机集成的机型,难得看到独立舵机的迷你四通,忍不住收了一个,从结构上说还是有道理的,旋翼头结构是仿大机的,很独特,副翼硬钢丝,不会打自已,而且可选锤子还是翼型,尾电变速波箱,大大提高尾电寿命,原厂支持无刷(接收机直接就有电调信号输出口),可惜无刷就没出来过,估计是销量太差了。造型丑,机翼短,相位结构复杂易坏,主轴细易弯,尾波用自攻螺丝锁在碳杆上,出厂就裂的,真是太脑残的设计了。控也很差,天线是假的(911天线也是假的)虽是中文菜单,但只有三项可选……总之除了结构另类外,此机极不耐操,几乎全是易损件……

…………………………待续吧,天亮了

网友:
看错了,以为100元的四通直升机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顶一个

网友:
chnjyxz 辛苦了。
顶

陈伯

网友:
很好 分析的很细腻!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内容丰富,总结全面

网友:
那些老问新手入门四通怎么选的人 可以参考这帖了

网友:
还是六通机子好玩

网友A:
本来想买100x的,,但是经过恩这么一说。。。。

                                                                  (还是很想买。。。。)  有什么办法能劝住我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最终改成911你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买100x的,,但是经过恩这么一说。。。。

                                                                  (还是很想买。。。。)  有什么办法能劝住我嘛?

看来也是不差钱的主,呵呵喜欢就买吧,我这些机都有,100有三台……

给你一个劝败的理由,你可以买一个100x高级套装版。然后回来满足一下收藏欲,放着当静态,包装和样子都是相当漂亮滴,当然新机飞着也是很爽滴。初期水平不好可千万别飞,配件贵不说,还难调。

然后你搞个v911单机(不带控的那种),v911我买了两台都没带控,专用亚拓控飞的,他们两家通用的。伟力的控就是屎,用亚拓的控飞v911练手吧,手感好很多,又完全无压力。

练好了水平,再偶尔用100x出来把玩,那心情可好多了~所以100x啥配件也不要备了~

关于亚拓,千万别买A5,更别买金属件,都不实用,我都是买来就当摆设了,出二手都没人要。

网友:
给个不差钱的建议:911空机+260a(头罩+五合一+拉杆+主、尾马达+面包控)+金属倾斜盘。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但头罩、尾电机、倾斜盘我觉得还是911的好。911空机+260电子是目前最好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但头罩、尾电机、倾斜盘我觉得还是911的好。911空机+260电子是目前最好方案。

911头罩无比坚固,简直可以叫头盔!太适合新手入门了。
但是,减重2克!就是换用260a头罩的理由,这部分重量用来更换有鱼眼轴承的金属倾斜盘,提升细腻操控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值得的。
其实还可以用260a的平衡杆,够用了,可以减重0.5克。最后提一下,911老板120mah的电池是最佳搭配,又可以减重0.5克。把整机控制在30克内,换来的是质的性能提高,非常值得!

楼主:
今天整好了wasp100,这台机器在完美状态下简直秒杀上述锤子机!可惜的是机器本身如豆腐,太不耐操了~

网友:
总结的好啊

网友:
哈哈,四通锤子机,没劲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对锤子机有排斥情绪的:请秀出你的更好的飞机,并拿出你本人的飞行视频说话。

网友:
260a和V911真是入门神机啊,我当初怎么就没买呢?

网友:
确切地说:是休闲神机。说入门神机是要挨骂的:正统派会说这东西让新人练坏了手,误人子弟……

网友(2012-06-16):
4通6通交替飞的路过,并没有飞了6通而放弃了4通机。至于说坏手,也夸张了一点,4通机飞起来有轻松的感觉,无压力,也很休闲。6通机么,稍微要死一点脑细胞,但是很刺激,翻两个3D更会让你很兴奋

网友:
分析很透彻,喜欢小四通的休闲。关键是不伤人,心理上没什么负担,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也能让他们上上手。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伟力v911能用亚拓a5发射器不?~~~需要什么设置不?~~我没玩过,但是最近发现同事都变成手机控了。。。(iphone惹的祸)。。吃饭时候点完餐就不说话了。每个人都拿个手机翻来翻去不知道在干嘛,我打算买个100x+a5发射器。他们玩手机,我飞飞机。。。震精他们一下。。。如果v911能用a5的话,,,就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伟力v911能用亚拓a5发射器不?~~~需要什么设置不?~~我没玩过,但是最近发现同事都变成手机控了。。。(iphone惹的祸)。。吃饭时候点完餐就不说话了。每个人都拿个手机翻来翻去不知道在干嘛,我打 ...

可以控的,不需设置,你需要的话我正在转让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911不行么?260a貌似可以= =

网友:
顶    911确实很好的

网友:
辛苦了,对我等启发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能控亚拓就一定能控911,不过iphone贵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神机啊,笑屎我了 ,这要让亚拓老总看到了就好了

网友:
我是450入门,练习成本蛮高的,一开始飞就连炸了几次,后来450飞得很顺了,又入了esky lama 作为休闲用,唉,双桨的可玩性真的不如单桨啊,差太多啊,我桨备了很多,我飞得动作稍微大点就打浆,后来又入911,室内暴飞啊,还专门买了一部空机当备件,结果,怎么摔,都没坏过,一个零件也没坏,我备的空机就一直当静态摆着

网友(2012-07-17):
我是两年前飞过台ESKY LAMA V4,ESKY的东西果然豆腐呀,LAMA都可以被我炸到散(夸张了点 ,不过基本上该坏的都坏了一遍,备件用完后基本上也没什么再飞那个机的欲望了,太呆了,太简单了,太....),之后很久不再观注航模。直到今年6月,某日手贱在TB上搜了一下“直升机  单桨  四通道”发现了911,当然一看,我靠,眼睛没花吧,全套带6电才230元,当年一直对华的CB100眼热(场地不好找,所以一直只看小机,越小越好 ),无奈当时经济不佳,只有看看的份了。于是,准备上911,为了慎重一点,决定回5imx恶补几天,结果本来想入911,但在看了某哥的长篇大论后,又觉得自己有LAMA经验,至少油门控制和舵面效果是知道一点的,入个911好象没多少进步,所以一咬牙入了台X少的无刷版MINICP+D7,练了几天模拟上真机倒也没秒炸。现在已练了一个多月模拟加真机,但只有对尾勉强可以算过关,对侧仍偶尔错舵小炸,对头还没开练。不过MCP也还算耐炸,炸了不下20次,目前损失山寨尾管一条(价格2元),但回想当年暴飞LAMA之奔放(不奔放的话LAMA一般是不会炸的 ),现在飞这个MINICP实在太累,所以今天,是的,就是今天,又拍了套911,估计过几天就到,准备两个机混着飞,小心的飞MINICP,奔放的飞911 ,坏不坏手的我想问题不大,只要自己能搞清楚现在飞是的MINICP还是911,心里有谱是不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