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琴板的重要性

楼主(2012-05-17):
风琴板损坏导致铁屑进入变速箱底部输出轴的轴承,轴承报废,密封件损毁(密封件连尸首都没有了,我想变速箱底部输出轴不会没有密封件的吧)不知道我的推断是否正确,各位请帮看看。谢谢!

这里面有个角接触轴承,后面我怀疑是个密封件,口不齐整是损毁的原因

这里面有个角接触轴承,后面我怀疑是个密封件,口不齐整是损毁的原因

网友:
买旧机器,感觉还是应该拆了全面维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基本算是中修了。

网友:
俺正在帮你联系以前的同事 看能否弄一套图纸 现在还没给俺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图纸我已经联系到了你们销售配件的裴经理了,她回复可能性不大,很难找了。麻烦您帮我咨询一下我这个密封件的事情好吗?就是自动走刀变速箱底部输出轴上靠近电磁离合器旁的。谢谢!

网友:
好像入手还没多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已经十几天了。

网友:
俺的师傅和以前的技术科的科长是朋友,俺师傅找他问下吧

网友:
如果只是油封坏了,又找不到合适的油封,可以找一个差不多的采用加套的方法解决: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是什么密封件我咨询了周边的几个老师傅都不能给出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尺寸和结构在不明确的情况下不乱改。

网友:
油封的标注是外径。内径。厚度,去买个装上就行了,

网友:
买铣床所以还是买大众货, 比如昆明的8126什么的较好 ,至少配件和资料很多 ,就像汽车中的捷达: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如果象您说的这样简单我还求助什么呢?根据尺寸判断排除了O型圈和带骨架油封的可能性。今天又找了位机床厂的老师傅,推断是羊毛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