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pektrum的DX4E如何接电脑使用模拟器?

楼主(2012-05-17):
MCPX套机里的控,有一根连线插电脑USB的
G4.5
请问如何可以用DX4E来玩模拟器

先谢谢了

楼主:
控有个USB连线,G4.5本来是通过“模拟助手”接一个模拟遥控器玩的。
可惜那个模拟控没有3D切换开关

所以想试试DX4E是不是可以在模拟器上尝试3D
但是接上控没反应
请知道的魔友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我用的凤凰 USB插头插在控背面有个孔,貌似我的凤凰进去3D就是设置好的 控上不需要开任何3D开关就可以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凤凰 USB插头插在控背面有个孔,貌似我的凤凰进去3D就是设置好的 控上不需要开任何3D开关就可以翻了。

哦,谢谢,那凤凰软件直接可以认出DX4E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凤凰软件直接可以认出DX4E控?
可以在《系统配置》-《配置新遥控器》里选择DX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