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3米RCRCM巫婆首飞视频

楼主(2012-05-17):
这是首飞视频,还算成功。

后来第二天去飞,麻烦来了。。

机头连接处断裂(没炸过,自己就蹦裂了!),导致4250电机从高空飞出来。。。找不着了。。。

网友A:
侯总,怎么会开裂呢?好可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侯总,怎么会开裂呢?好可惜哦!

仇局,我也不知道啊。。。当时飞得很高,电机飞出来我们在场好多人都没看到,只听到断裂的声音。。
断裂的时候油门不大,半油门这样。

我想可能是我动力太大的原因吧。建议是38的电机,我装的是42的电机,用双天的4250 kv510,14寸桨,60A好盈,3300mah 45c亚拓电

网友:
蚂蚁咬我了....

网友:
同情下,机头质量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应该是动力太强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仇局,我也不知道啊。。。当时飞得很高,电机飞出来我们在场好多人都没看到,只听到断裂的声音。。
断裂的时候油门不大,半油门这样。

我想可能是我动力太大的原因吧。建议是38的电机,我装的是42的电机,用双 ...

你的巫婆全重是多少?如果没有超过2公斤就可以用3548/EA的电机。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只要安装位置允许,机头部位一定要用碳纤布补强,否则一定会在空中把电机“吐”出去。

网友:
你用手在地面测就知道 反扭力是很大的  这个感觉应该都是 拉高俯冲吧 没必要那么大的动力 我现在都是电机 百分之40的启动

网友:
被蚂蚁咬的摄像师太不专业了

网友C:
机头一定要用碳纤布加强啊,我的台风被反扭生生的扯断。加固后,4250一定没问题。
说实话,山东这家厂在很多细节上,不该省的去省,号称全碳版的机身,电池仓部位为了迁就2.4G只用凯夫拉线我理解,但机头部位里面用碳纤布贴一圈又能增加多少成本呢?
同理还有台风的腰部舵机位置,都已经知道是最脆弱的部位了,出厂时为何不在此处额外的加强呢?
从这点看,很多细节真是对不起所谓的全碳A品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头一定要用碳纤布加强啊,我的台风被反扭生生的扯断。加固后,4250一定没问题。
说实话,山东这家厂在很多细节上,不该省的去省,号称全碳版的机身,电池仓部位为了迁就2.4G只用凯夫拉线我理解,但机头部位里面用 ...

确实,裂缝的地方太薄太薄了。里面准备CNC一个薄铝环配环氧固定加强,外加碳布环氧加固。

网友:
这摄像

自己喜欢拿大顶,观众跟着脖子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裂缝的地方太薄太薄了。里面准备CNC一个薄铝环配环氧固定加强,外加碳布环氧加固。

呵呵,小心增厚后电机碰壁,我只用了一层碳纤,一层环氧,电机进去已经很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小心增厚后电机碰壁,我只用了一层碳纤,一层环氧,电机进去已经很费劲了。

本来想一整块碳纤布在里面绕一圈的,又怕那样会虚粘,就只好分上下两块,先把裂的地方粘好,再想办法把没加固的地方加固。
我是心想实在放不进,再磨机头,把电机往后移。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巫婆全重是多少?如果没有超过2公斤就可以用3548/EA的电机。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只要安装位置允许,机头部位一定要用碳纤布补强,否则一定会在空中把电机“吐”出去。

亡羊补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