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下这个驱动是哪个坏了

楼主(2012-05-17):
淘宝买一驱动,,到手后驱动信号进入没反应,,发回去修,,修回来还是这样,,现在只有使能端能工作,,接通5V后可以锁步,,但是锁步不稳定声音忽大忽小,,不能细分,,如果开关位置拨到细分位置,,就连锁步也没有了,,问下兄弟门是6560缘故还是74LVT14的问题,,我感觉7414的问题可能性大点,,,但是不确定买那只换好,,顺便看下我的烂床,,不过虽烂功劳已经不小了。。做机器很多东西都靠他加工,卡盘 160。孔40。。主轴孔小点只有26。,以后换大机。。小机不够用

网友:
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不是软件问题。。我没有用3轴的卡。。用的是另外的的步进控制器,,不会有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驱动器退了。。

另外买个别的样子的。。

我买过几个tb6560,,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
外表看不出的。

楼主:
去换了一次,,没给我换原来的给我发回来了。但还是不能用。也不好意思退了,,我就是看下能不能修维修成本太高的话就丢掉了,,,看来只好两个集成快都买来换上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不一定坏了,你的输入信号没接对也不会转的。卖家又给你发回来了,我估计是测试了没坏才没给你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