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雕刻机装配图极难表达,求参考一份

楼主(2012-05-17):
这是小弟的毕业设计。。。二维图和三维图已经出了,但是二维图表达不理想。
小弟为了表达充分,采用了5视图,能剖的也都剖了,但是依然很多细节无法表达出来。
所以小弟想借一份装配图的图纸参考一下。
现在甚是苦恼。

本来想传一张三维图的,但是图片好像不让传
我设计的雕刻机大小约600*500,丝杠用了12mm的,老师说太细,连接板用了6-10mm厚的,老师说太薄了。
因为仅仅是雕PCB,所以载荷要小些,当时理论计算的时候没问题,不知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
老师总会挑一点问题来说的,,,那你就改呗。。

丝杆改成2505
板材改成20以上

网友:
二维图你能把单个零件表达出来就行了,如果要充分表达各个零件装配位置你可以在3d软件上生成一个参考视图放在二维图上 再用引线标注。

网友:
楼上厉害,回想当年,我也学过三视图, 没好好学啊。

楼主:
图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被老师说是山寨设计,第一次搞设计,认了……

楼主:
参照上面的方法, 还是有些看不到,都被板挡住了。不过部分可以用透视图表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是来不及了,还有没几天了。论文说明书,还有图都要改。
我在想要怎么说才能让老师相信12mm的丝杠是足够的,我的东西都不算重。

网友:
先定好机器的切削对象、切削参数;然后在算切削力,再计算丝杆所受的载荷,然后再定丝杆参数,
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可以这样,你由现在的机器的参数,反过去推,推出这样的机器可以以什么样一个切削参数进行工作,然后把你论文里当初定的目标改回来。
或者你可以参照下面的ppt验算一遍

文件名: 第五章 丝杆螺母传动.ppt
描述: 第五章 丝杆螺母传动.ppt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0c37554-a013-11e1-aff1-0015c55db73d/

网友:
零件是不是可以用爆炸图表达

还表达不清楚可以用子装配体的形式,比如把z轴整块拎出来单独画一幅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计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不准备改了~~ 到时候硬着头皮上了

我现在也准备用子装配图了,把Z单独拎出来。

网友:
严格的机械设计是很复杂的;
搞一部机子,计算选型选材就可以写一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流程算,主要算了下丝杠,50页去了,5号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