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MM直推和D06尾巴效果的比较

楼主(2012-05-17):
锁尾和机型、主无刷其实都有比较大的关系,有没有人比较过MCPX,C05M或A120情况下,7MM直推和D06尾巴效果的比较???

网友:
我只飞室内小航线,6mm问题不大,7mm效果很好。3d就不知道了

网友A:
06尾波箱,是一个减速组,桨面加大加长,螺距也比较大。所以通过减速组获得更大的扭力,减少空心杯的负担。对小扭力高转速和高灵敏度为特性的空心杯电机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案。但尾波的齿轮组又成了一个蛋痛的问题。摩擦、损伤等……

7MM直驱,是强行通过高电流提供足够的转速和扭力,我觉得只要配适合的桨,应该还是可以的。但炸起来,恐怕损失尾电机也不是很好……

……挺犹豫的……买一组06的尾波试试吧……!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反正cp不管mini不mini都飘

网友B:
D06你买的到齿么'问问正在玩的人吧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06尾波箱,是一个减速组,桨面加大加长,螺距也比较大。所以通过减速组获得更大的扭力,减少空心杯的负担。对小扭力高转速和高灵敏度为特性的空心杯电机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案。但尾波的齿轮组又成了一个蛋痛的问题 ...

正在mcpx用hawk,据说就是d06,感觉锁尾就比v120d02s差一点,a120的无刷。。。7mm的直推用在gcp,c05m电机,锁尾差得多。。。但机器不同不好比

网友:
06,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06你买的到齿么'问问正在玩的人吧

买得到。。。而且现在很少摔机

网友:
想都不用想D06是终极方案

网友:
用開直驅,睇落都要買 D06 回來比較一下!

网友:
 06锁尾好  7MM耐炸  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