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无副翼故障!!!

楼主(2012-05-17):
全套亚拓450原装 配VBRA与40K牌电调 全油门尾巴跑 排除机械故障 450电机陪11T斜齿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调整一下尾舵机连杆

网友:
還有看看是不是電調供電不足~

楼主:
电调换过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450 配这高级啊?结果连飞都飞不起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亚拓450原装 配VBRA与40K牌电调 全油门尾巴跑 排除机械故障 450电机陪11T斜齿
请高手指点。。。。
看看我的贴!故障一样吗??

网友:
检查尾巴!更换尾巴所有轴承!
一般是轴承问题引起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K牌 直接用定速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