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功放;433遥控,哪个对1.2g图传干扰小?还有哪个不容易被干扰?

楼主(2012-05-17):
72M+功放;433遥控,哪个对1.2g图传干扰小?还有哪个不容易被干扰?

网友:
72基本上就是模型遥控器在用。
433是各种通话机,步话机,报警器的公用频段。
你自己分辨,哪个更加容易被干扰?
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是1.2图传在干扰它们。如果你选择的是72和433,图传对它们的干扰差不多,而且外面出售的低通滤波器对它们也没用,只能靠拉远距离来避免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两个人一起用72M,或者433,会干扰吗啊?被被另外一个人控制码?

网友:
72的遥控大多没有跳频功能,433因为是通话机频段,所以有一大堆现成模块,大多有跳频。如果单纯从技术上说,433可靠得多,而且在一个飞场有很多人飞航模,433可以错开频段。
不过只是理论上如此。
实际上,433运用的人太多了,特别是靠近市区,可能有几百个设备在抢这个频段,再怎么跳频都避不开,所以这个论坛上很多人吃过433的苦头。
72的问题是你要自己看到,周围有没有人和你用同一频段,所以最好一个人偷着玩,别去凑热闹。
最好的办法就是稍微花点钱,买PCM的72M遥控,牌子我就不说了,价钱贼贵,闹心,不过性能没得说,而且你一开机,别人死机,想干扰你都做不到,绝对的损人利己。

网友:
LS的太扯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稍微花点钱,买PCM的72M遥控,牌子我就不说了,价钱贼贵,闹心,不过性能没得说,而且你一开机,别人死机,想干扰你都做不到,绝对的损人利己。”
  笑得肚子疼。。。

网友:
用2.4G的图传吧 ~

网友B:
就距离而言谁都可以干扰到谁,就频率而言谁都干扰不到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距离而言谁都可以干扰到谁,就频率而言谁都干扰不到谁

LS的说反了吧。。
就频率而言谁可以干扰到谁,就距离而言,谁都可以干扰的概率就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说反了吧。。
就频率而言谁可以干扰到谁,就距离而言,谁都可以干扰的概率就非常低。
黑熊下手真快,我是说楼猪说的频率,接收和图传距离太近肯定会干扰,保证安全距离的话如此大的频差不会有干扰

网友:
433是各种通话机,步话机,报警器的公用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遥控直升机,玩3D的人不使用433遥控呢?还有2.4G图传是比1.2g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M是不是扶她吧10C那款72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PCM的72M遥控,牌子我就不说了,价钱贼贵,闹心,不过性能没得说,而且你一开机,别人死机,想干扰你都做不到,绝对的损人利己。

什么意思?72M还分PCM,pcm是什么来的,我看见futaba  10c就是啦

网友:
433M的电磁环境太差了,随便找个433对讲机,里面到处都是讲话声。。。功率还贼强!

网友:
楼主是想搞远的,72m还加功放就看出来了,,jj上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必须72m跟1.2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跟2.4的图传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可以。。。地面72m功放,放到2.4g接收五米以外,有个毛的干扰啊。。。飞机上2.4g上低通滤波。。。其实不用上都可以,2.4g跟72m只要有一定的距离,啥干扰都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