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spektrum的DX4E如何接电脑使用模拟器?

楼主(2012-05-17):
MCPX套机里的控,有一根连线插电脑USB的
G4.5
请问如何可以用DX4E来玩
模拟器
?
控有个USB连线,G4.5本来是通过“模拟助手”接一个模拟
遥控器
玩的。
可惜那个模拟控没有3D切换开关
所以想试试DX4E是不是可以在模拟器上尝试3D
但是接上控没反应
请知道的魔友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么买个加密狗 要么就pp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