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割的铁板

楼主(2012-05-17):
想做个配电箱,冲空麻烦,直接用激光吧,方便
好处是边缘光滑

楼主:
简单设计一下,不成熟就开工了

楼主:
激光比等离子精度好很多,还快

网友:
等看直播

网友:
表面没处理好,难看,浪费了材料了。

网友:
另外,这应该叫铁皮吧,不然的话容易和你做机架的铁板弄混

网友:
批量就是好

网友:
楼主。。。你是铁皮。。。

我是说铁板咋割捏。。

网友:
楼主这是几毫米的冷板

网友:
收费怎么收?

网友:
没有看到激光

网友A:
激光不错可是选错工艺

估计1.2MM钢板,激光后切边太锐利,这种钣金电箱还是数冲划算,这样电箱150元表面喷涂好的成品都算贵的、另这样折弯痕迹和到位尺寸,在我们行业看来可以说是工业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1.2MM钢板,激光后切边太锐利,这种钣金电箱还是数冲划算,这样电箱150元表面喷涂好的成品都算贵的、另这样折弯痕迹和到位尺寸,在我们行业看来可以说是工业垃圾。

这位大哥是什么行业啊?

网友:
激光切割不错!
设计还是不行!
电气件不要直接安装在外壳上,应该还有个安装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1.2MM钢板,激光后切边太锐利,这种钣金电箱还是数冲划算,这样电箱150元表面喷涂好的成品都算贵的、另这样折弯痕迹和到位尺寸,在我们行业看来可以说是工业垃圾。

 在你们的行业里可以什么也不是,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有合理到位啊,大哥~

网友:
没看到激光

网友:
可以看看激光切割机吗??

网友:
激光是人家的吧,各位,如果每种加工机械都弄一台,楼主就不做小机架摆摊了,直接坐在家里数钱了。

网友:
啥样的 激光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1.2MM钢板,激光后切边太锐利,这种钣金电箱还是数冲划算,这样电箱150元表面喷涂好的成品都算贵的、另这样折弯痕迹和到位尺寸,在我们行业看来可以说是工业垃圾。

问题是用数冲要模具吗?就那几套电控箱真的合算吗?

网友:
激光切割还是挺不错的,按图上的数量估计几块钱一米,又快又便宜。数量再多些一价钱还可以降的的,一块钱一米都行

网友:
没见到激光

网友:
没看到主角出场呀

网友:
标题

激光的贵一些但是适合精度和外观的地方,冲的话便宜些而且还快,折痕是下模没选好

网友:
没看到激光呀

网友:
激光没啥看的,网上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二魁越来越有档次了,不过重点在于激光机是咋样的,加工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啊

网友:
看看激光切割机

网友(2013-02-04):
就是呀,看看机子,把我雕刻机改装下

网友:
来激光的视频哪

网友(2013-03-26):
激光切割价格不高,大概根据板材厚度与材料不同,几块到三十几块一米
按轨迹收钱,打孔另算,一般不锈钢一孔一块,碳钢一孔二毛
加工速度超快,一般不锈钢市场能找到,精度在0.1-0.2mm左右
切碳钢用二氧化碳,切铬钢用氮气,所以铬钢一般比较贵,五毫米碳钢板在济南一般9块一米,同样厚度铬钢28一米
大多可以切割15mm内的板材,再厚不好找了
切口光滑不扎手,厚板会有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