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维修

楼主(2012-05-17):
今天用cd电机绕了个电机,引线出来没有没有用热缩管包就试用。运行很好,谁知道乐极生悲外转子把漆包线磨穿了,但是没有发现。试后断电过程时电调“啪”的一声冒烟了。应该是mos管烧了。看上面型号:lr8726 IORP125D A4 K3 ,六个完全一样。在taobao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一样的,请问各位前辈可以用其他型号替换吗?知道卖家的麻烦pm一个连接。
万分感谢

楼主:
昨天看到了。不是一个厂子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不放心就六个全换掉,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看到了。不是一个厂子的没有问题吧?

你这个电调的每相驱动MOSFET管都是单管(非并联驱动),故使用不同厂家的MOSFET管来修理没什么关系的,唯一的前提的型号相同。
对于驱动管并联的,则同组的必须使用相同厂家的、且序列号也得是一致的才稳妥。
序列号就是你说的最下面那排4位代码“ A4 K3” ,相同的代码表示制造该MOSFET使用了相同的硅片、制造工艺和制造日期等等信息,当它们处于并联使用时会均匀地分担电流。若序列号不相同,则会因管子的芯片误差(离散性)导致电流分配不均而再次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指点。等待零件中

网友(2012-07-13):
这是中特威的便宜货。为了和天行者抢市场的东西。价格便宜,质量不敢恭维。市场就是这样搞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联系我吧,我们工厂有现成的,其他的好说,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调的每相驱动MOSFET管都是单管(非并联驱动),故使用不同厂家的MOSFET管来修理没什么关系的,唯 ...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调的每相驱动MOSFET管都是单管(非并联驱动),故使用不同厂家的MOSFET管来修理没什么关系的,唯 ...

你所说的型号相同是不是lr8726 IORP125D 都要相同?还是只要lr8726相同, 而IORP125D 可以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型号相同是不是lr8726 IORP125D 都要相同?还是只要lr8726相同, 而IORP125D 可以不同?

单只使用时只要lr8726相同, 而IORP125D(这是生产批号) 可以不同。
并联使用时需全部相同。

网友:
我的电调掉到水里去,MOS管也炸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只使用时只要lr8726相同, 而IORP125D(这是生产批号) 可以不同。
并联使用时需全部相同。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调的每相驱动MOSFET管都是单管(非并联驱动),故使用不同厂家的MOSFET管来修理没什么关系的,唯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