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可不可以使用11.1v锂电

楼主(2012-05-17):
有刷电调可不可以使用11.1v锂电

网友:
我打赌会有人说可以用。也会有人说不可以用。楼主最好还是相信自己

网友A:
看最高电壓是否高於11v.是就可以.esky.king2.3.就是有刷動力跟11.1v里电(原配)

网友B:
电调支持这个电压就行,不支持就别试了,烧了电调不划算.

网友C:
不仅烧电调,还烧电池,我有个电池差点烧起来啊,冒烟,我马上拨了,才……

网友D: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告诉你个方法吧,看电调里面有没有5v或者3.3v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有就可以上3s如果没有就不能上,mos的耐压都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单片机没有用稳压上3s会烧坏。
简单点就用万用表量下电池输入正极跟单片机vcc脚是不是直通的,不是的就可以上3s

网友F:
我在用,用的是3S,三个月烧了一个,换了一个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