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平口钳~ 6/22補 實品圖

楼主(2012-05-17):
请教各位...

平口钳...快动式 跟 螺杆式...大家会选择用哪一种??

以下4种样式...优缺点是??

在台湾,精密的平口钳(虎钳) 是用在磨床上...

CNC 铣床应该也能用吧!~

我买的是第三种..但不知道跟第四种差在哪里??

第一种,左右没办法用压板..就不考虑了!!

这四种要如何固定夹持呢???

快动式的,是锁紧中间那颗内六角螺丝~

螺杆式是??

网友:
快动也叫批士,个人各有优势。螺杆式一定要买梯形丝杆。

网友:
我有两个精密平口钳要出,一个是快动73mm的,一个是螺杆83mm的,需要就找我

网友A:
螺杆式63615比63613好,63615丝母磨损后可以更换,63615从结构上刚性和精度都比63613较好。
顺便鄙视天C的有些企业,精密平口钳居然使用三角螺纹。

网友:
精密平口钳不错

网友:
只记得,以前做模具学徒时。。。楼主第一种我们是用来火花机夹铜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式63615比63613好,63615丝母磨损后可以更换,63615从结构上刚性和精度都比63613较好。
顺便鄙视天C的有些企业,精密平口钳居然使用三角螺纹。

謝謝!~

原本訂第3種的VD-30 ....改訂第4種的VE-25

VE-25 尺吋小一些,但開口大5MM ...

不過多貴300元台幣....

楼主(2012-06-22):
今天終於收到 VE25 的精密虎鉗了

等了1個多月,賣家是說台灣工廠那邊缺現貨,要等製作好...

花了大約快3千台幣..約600多RMB

包裝是塑膠盒裝..但盒子上並沒有寫或貼工廠端的MARK    看不出來是台灣製還大陸製...

尺吋大約是160*70*62 ,不含手輪

開口最大80MM

全重3.6 KG

手輪轉起來有點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细节(各部位的透光率,主要是钳口;丝杠的顺滑、松紧度等),拆开应该不会损失精度吧?感觉是山寨小厂做的,所以没品牌。
呼叫高人ydnline前来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