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副翼于45度副翼结构优缺点求解答

楼主(2012-05-17):
小弟先飞了一个月911入的模,后又入了华的G Cp前几天没戴头罩室外飞航线被小朋友捣乱惨炸,最近cp等配件中停飞,又折腾起了六年前买的一直没飞起过的丘比特一代机,修修补补能飞了,就是锁尾非常不给力,感觉还没911好。听魔友说这个机的手感和450非常接近,是不是这样的?今天飞了三块电已经能用丘比特四面悬停加温柔圆周航线了,觉得以前每天二三十电狂操911一个月的对丘比特还是很有用处,虽然手感截然不同,但是起码的舵面反射都是有了。现在想知道这个机90度的副翼结构和新的v3 45度副翼有什么优缺点?还有飞过这个机后,上450不翻的情况下就航线和悬停会不会经常炸鸡?有点想上大机了,听丘比特大桨砍风的扑扑声很爽,是小鸡无法比逆的快感

楼主:
回复 楼主:

:loveliness: 求指导啊求指导

网友:
貌似45°比90°的自稳定性更好!

网友:
根本不能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确实是,新版的v3我看副翼上还有配重,估计应该稳定一点,我这个一代机没有配重,太灵活了,基本悬停时右手摇杆的操作范围就是+-1之间(美国手)

楼主:
回复 楼主:

+-1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两种结构对应的作用不同呢?

网友:
其实和度数没关系的,都是利用陀螺效应,只是那种90度的还利用了空气,在该有螺距变化的时候帮助变化,不该有的时候利用陀螺效应帮助平衡

网友C:
月经贴啊,45度只是方面装入盒子而已
就与六通的相似度而言,V3副翼机确实更接近6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是想问下,450和V1的手感能差多少?我想上450了,没有飞过模拟器,V1可以四面悬停,慢飞圆周航线,之前听人说V1和450手感很像,主要怕450到手秒炸了……V1飞起来感觉很贼,450调好会不会稳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下,450和V1的手感能差多少?我想上450了,没有飞过模拟器,V1可以四面悬停,慢飞圆周航线,之前听人说V1和450手感很像,主要怕450到手秒炸了……V1飞起来感觉很贼,450调好会不会稳一点?

V1那么贼都能飞了,450肯定没问题了,只是存在一个调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月经贴啊,45度只是方面装入盒子而已
就与六通的相似度而言,V3副翼机确实更接近6通

正解……

网友:
就与六通的相似度而言,V3副翼机确实更接近6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esky  e005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谁说的,45度才不容易装进盒子呢,怎么折叠大桨,副翼都是斜的。而且手感和450还是有很大差别,最大优点是可以调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