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行星减速叠起来做的

楼主(2012-05-17):
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小东西

楼主:
2层齿轮

楼主:
3层齿轮

楼主:
减速30比1

网友:
-般高减速比的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用哪国的,电动螺丝刀就这

网友:
从外表看应该不止30:1吧。

网友:
远远不止30:1.。。。。。。。。。。

网友:
200:1吧

网友:
这个  应该是30.1的  二级减速

网友:
想知道这种内齿怎么做的

网友:
刚才大略计算了一下,我算的是减速比34.5,根本不可能几百,,,,因为从太阳轮和行星轮的比例看的出来,每级大概都在二点多,三点多,要想大,太阳轮相比行星轮小好多,而这个第二级太阳轮那么大,此极减速比大概2.8左右。第一级3.7左右,最后的3.3左右,应该是30的,我i估算的。

网友:
做个攻丝机。

网友:
充电钻,,,,,,,,,,,,,,,,,,,,,,,,,,,,,,,结构

网友:
电动起子用的吧

网友: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