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紧钻夹锁死了怎样拆?

楼主(2012-05-17):
前段时期要在一个10mm厚的铸铝机壳上开个60mm直径的孔,一时糊涂用上了自紧钻夹,活干完了,钻夹拆不开了
求助哪位有啥好办法。

楼主:
钻夹外壳很硬,管钳打滑,台钳也锁不住,有不敢蛮干。
用了月牙扳手拿锤子敲也没能拆开

网友A:
这么紧?俺的都锁不住,唉 差距真大啊

网友B:
内容不是有锁紧扳板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紧?俺的都锁不住,唉 差距真大啊

开孔器柄是三角的,不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不是有锁紧扳板手吗?!

钻夹本身不带扳手,问了销售商说那3个孔是专门用来拆锁死的钻夹的,我用了铣刀夹上的月牙扳手,还是没能拆开。
是不是台钳固定大的滚花部位拿月牙扳手拆?我最怕拆卸方向反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
自紧是什么原理,可不可以反向受力转下来?

网友:
皮带扳手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难!

网友C:
实在弄不下来就想办法把开孔器弄下来,自然锁定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弄不下来就想办法把开孔器弄下来,自然锁定就开了
                                                                                                    我想知道钻夹和开孔器哪个贵

网友:
我遇过这问题的,两个字,用力!

网友:
加点油渗透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搞8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钻夹和开孔器哪个贵: ...

固定夹头,找个开口扳手慢慢往下砸或撬能下来的,跟哪个贵啥关系,哦你说把开孔器干掉啊

网友:
台钳夹住钻夹头后部滚花位置,用一根钢棍插入钻夹头前侧部的孔,用小锤子反向一敲钢棍尾部就能卸下来。

网友E:
管子钳
但可能有拉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