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个四轴,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12-05-17):
新人想玩四轴,大家给不能给个便宜一点的由轴方案,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大神门,帮忙列个清单吧。嘻嘻···

网友B:
高性价比配置:
飞控 玉兔+超声波
电机 XXD 2212 KV1000左右
电调 XXD 20A
螺旋桨 9-10寸
电池2200 3S
机架450或者500轴距。
淘宝搜 销量高 价格低的就对了。

网友C:
可以联系我们---科比特官方网店
http://mmcopter.taobao.com/

网友D:
哎!我只能用40a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