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 2560 mwc制作完成,成功试飞·······

楼主(2012-05-17):
先上图

此机架是借同学的··················
真难上图片,郁闷

从姿态数据不对,到蓝牙不能用,最后到默认参数正常起飞,总共花了4天时间
分享几点经验
1:姿态数据,看陀螺和加速度计的数据加减是否一致。按情况对调,或调正负。
2:蓝牙:模块本来用在做蓝牙小车的51单片机上,数据线上加了1k的电阻,结果放mega2560板上没数据,结果去掉电阻后好了。
3.一定要把中立点调好。
4.传感器做好防震。(起初为了躲避电源板对罗盘的干扰,用1.8mm的柱子撑起来,结果没发飞,后来用胶贴直接贴在板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5。还要感谢论坛上给我指点的人。
6.还有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64576720_0_1.html,这个帖子太好了。

网友:
!!!太庞大了!!!

网友:
不错`准备也搞一套`

网友:
mage 2560
可刷MWC也可以刷海盗

网友:
这 才有乐趣

楼主:
是啊,我除飞控,遥控设备  其他都是同学的。呵呵,原来是kk,还不能用。现在爽多了。

网友:
顶起 和两天正在实施此工程!!

网友(2012-07-24):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你那个mage 2560具体的电路连接图是怎样的啊,官方给的电路图有点看不懂,我也是想用mage 2560核心板做主控

网友:
 不顶你不行啊,哈哈,,,感谢分享。!

网友:
是MEGA,不是mage,楼主拼错了

网友:
在回帖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
问问LZ只是简单的飞行用Arduino Mega 2560 ATmega2560-16AU主板+MPU6050 6000 6轴陀螺仪就可以飞了吧

网友(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
蓝牙是不是要在TX和RX加上1K电阻,把它插在飞控的FTDi上的插针,对吗?飞控上TX插蓝牙RX 蓝牙TX插飞控的RX的对吗?但我的不能用

网友:
做过跟楼主一样的!

网友(2012-10-08):
ATmega2560-16AU主板+MPU6050 6000

网友:
顶啊,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马克一下,自己也想用arduino组,感谢分享。

网友A:
LZ我想问电机的接法 。四轴 。不应该是PWM区域的 2,3 ,5,6四个接口么?但为什么,我插上去,没信号呢。。。

网友:
板子比我的紧凑啊 赞一个 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想问电机的接法 。四轴 。不应该是PWM区域的 2,3 ,5,6四个接口么?但为什么,我插上去,没信号呢。。 ...

328是这种接法,2560是另外接口,参考

网友(2012-11-07):
bmp085是鸡肋。。。。

网友:
顶你DIY的MWC。请问10dof 和2650开发板  怎么接  能告诉吗

网友:
我的板子昨天到得,是mega r3,马上传感器也该到了。。哈哈!
交流一下呗,我QQ:434379124

网友:
用这个板子会不会太重,我觉得用mini或者nano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