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震动很头痛啊

楼主(2012-05-17):
450,炸锅一次机后主轴,横轴,尾管都换新的了,尾轴也检查过,没有弯。飞机在正飞 模式没有震动,切 3D,转速提高后尾巴震动很厉害,无法锁尾。估计是各部件的共振点碰到一块去了。换了新的木浆后震动小一点。调好飞机消除振动,才能安心练习3D,但是消除振动是一门很费心思的事情。特别是高频振动,原因很难找。还有一些奇怪现象一直没找到原因:陀螺仪很奇怪,有时用扎带固定会出现金鱼尾,有时必须用扎带固定才能消除金鱼尾。大桨转速也很奇怪,炸鸡后发现大桨没坏,修好后继续用,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和炸鸡前一样,但是转速怎么差别那么大呢,明显比炸鸡前高很多。

网友:
你连杆没调好,炸的时候螺纹会滑的

网友:
木桨3D不妥吧。。。先不说木桨软,就那个转速就悬,450开3D百分之80油门基本3000转以上了,木桨好像是超过2500就不安全了

网友:
我的木浆普通模式完全无双桨,但是一切3d马上就有很明显的双桨。

网友:
有加502的还行吧,不过还是不要太高油门

网友:
把尾轴也换新的,一点点弯曲肉眼不容易看出来,但是高速转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到你,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最近我的机也是这个问题。

之前炸过之后中联和三根轴都换过了。现在普通模式下,起飞时好好的,悬停一会就开始震动,航线震得更厉害。观察过没有双桨。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

网友:
 我直接无视震动了~~~破罐子破摔~~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尾传动轴。 和伞齿是不是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