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各位大侠赐教,玩小电直锁尾用GP780还好是GY650好

楼主(2012-05-17):
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A:
780没用过,650用在250挺好

网友B:
780 调好了就好用

网友C:
刚刚换了GP750+9257锁尾刚刚的,千万别用780,如果你是老手,调机技术很牛逼,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D:
我不是老手,但我用GP780,锁尾刚刚的。金鱼尾我也碰到过,但都解决了。

网友E:
780还是个不错的陀螺 前提是你要会调机 会排出机械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