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个汽油船模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请问以下此款汽油
发动机
装在65的O艇上是否可行(不求速度,主要是安装的位置,尺寸)?请模友不吝赐教,先谢过!
产品名称:三叶 12MX 2冲
船模
发动机(1.94cc/两冲程/海模)
厂家编号:SY12MX
工作容积: 1.94cc
产品重量: 236g
输出功率: 0.45/16000(kw/r.p.m)
实用转速: 3000-17000(r.p.m)

楼主:
是65cm的o艇。

网友A:
这款是汽油发动机吗?应该是甲醇机吧,应该是12级的,65cm的o艇肯定能装下,但动力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查了一下,这是甲醇机 。我想请教:是否有合适装在65cm艇上的国产汽油船用发动机?

网友A:
回LS,汽油发动机比较重,65cm的O艇装不下,至少1米的艇才行。

网友C:
65的O装电的比较过,甲醇机、汽油机一般都装在75CM以上的船上比较多

网友D:
F1-V3.5的艇长不会超过60,宽不会超过19,装的是3.5CC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各位的的指教。请问3.5CC机器是汽油的,还是甲醇的?有带水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