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个电脑故障的问题(已经解决故障,小问题而已)

楼主(2012-05-17):
电脑昨天晚上还用着的 ,今天晚上下班吃完饭开机却开不了了 ,症状是 按一次开机键,主板上的四个 灯1 绿  2绿 3黄 4红  都同时闪一下,CPU 风扇  电源风扇  显卡风扇 都动一下,伴随着继电器动作的咔哒一声又停转了 ,然后隔2-3秒又自动重复上面的动作,显示屏没任何显示,内存拆开清理金手指也没效果, 知道怎么了 ,昨晚下 载了个红色警戒玩,不会中毒了 吧

楼主:
现在用工控机上的 网,工控机做娱乐机不好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中毒的症状不会发生在系统还没启动的情况下,病毒要依赖系统运行的。  你这多半是硬件故障。把电池拔下来放放电试试。

网友:
拔了pow开关的线头,用镊子钳短路空出的插头,模拟开机,看看啥情况。。。。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吧,不然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lz是不是用技嘉的主板?是不是超频了?
是的话清一下cmos,应该可解决

楼主:
按XCY5000的方法做,把电池拆下,再装上,开机,然后显示什么第一次开机的安全模式的提示,现在正用这台机回贴呢 每次关掉插排的开关第二天开机时间都回到0:00,又得调回来,明天换块电池,多谢XCY5000了

网友:
哪有那么神的毒。

网友:
清一下cmos,还不能解决的话,就考虑换主板了。
前几天我儿子在玩游戏,突然没市电了,后来再开机就跟楼主的现象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XCY5000的方法做,把电池拆下,再装上,开机,然后显示什么第一次开机的安全模式的提示,现在正用这台机回贴呢 每次关掉插排的开关第二天开机时间都回到0:00,又得调回来,明天换块电池,多谢XCY5000了:em0 ...
                                                                                                    我的机子也是刚换的电池,再也不用调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