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伺服电机没问题,旋翼马达都没反应,咋回事呢

楼主(2012-05-17):
因为电池坏了,所以搁一边很久了。

刚发现7.4v800ma的电池好多,于是就接了一下线。

结果是这样,红led闪烁,两个伺服电机没问题,但是两个马达都不转。

可能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被我拆坏了?

ps:伺服电机说习惯了,好像应该叫舵机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池坏了,所以搁一边很久了。

刚发现7.4v800ma的电池好多,于是就接了一下线。

结果是这样,红led闪烁,两个伺服电机没问题,但是两个马达都不转。

可能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被我拆坏了?

ps:伺服电 ...
红LED闪就不对:遥控器开了没?遥控器油门正反向对不对?油门是否放在最低等~~~~~

楼主:
话说我还真忘了四个开关的方向的,不过昨天16种都试过了,一样

红led闪,那为什么舵机还有反应呢?还很正常的。开机的时候吱两声的。

网友(2013-08-31):
换4合1

网友:
别忘了油门微调也得设定为最低位置哦……

网友(2014-03-25):
注意下晶振  看是否匹配

网友:
刚刚好 家里有多的4合一在。。还有有个尸体。。不过是拉马4 还是几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