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直流电焊机 很多问题不懂

楼主(2012-05-17):
现在用的老式的请人绕的铜线电焊机,听说逆变直流电焊机不错,平常就焊些搅拌机,四轮拖拉机什么的,都是自己用,有些问题不懂,220V和380V的有什么不同?看淘宝上还有电焊机带等离子切割的,不知道实用不,也没用过等离子切割,淘宝上2000---3000的都有,这个价的等离子好用吗,有用过的来谈谈

网友:
你是问焊机还是离子切割机

网友:
220V是一跟火线(相线)一跟零线(地线),简称单相电。380V三跟火线(相线),其他的不用说了吧,单相电其实就是火线接用电器再可靠的接大地,形成回路,电流经过用电器就能产生电能。我以前拉电线,因为线路距离遥远,想省一条零线,有想过在目的地自己用几根热镀锌角钢削尖了打进地下做地线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等离子切割要空压机,而且要大排量的,你搞个修理的用不上吧,修理的用220V最合适了,三相电要申请的,要几千块的,搞生产的有必要用三相,单相的能产生的功率有限。

网友:
直流焊机分晶闸整流的和逆变的,两种差别很大。

网友:
直流的好一些,不气泡,380的焊大件像钢梁什么的,也省时间

网友A: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用交流的吧 耐操。 直流的现在都是电子式 容易坏。也不见得有多好用 就是感觉起弧容易点。一旦损坏 一纹不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单相220加38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得通!但使用电器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用交流的吧 耐操。 直流的现在都是电子式 容易坏。也不见得有多好用 就是感觉起弧容易点。一旦损坏 一纹不值
理论上任何电器都比铁疙瘩容易坏。。。。。。。。。但铁疙瘩太重了,我还是喜欢电子的,买的都是电子的,坏了还可以练习下电子电路 ,不过暂时还没机会,第一个焊机都买几年了

网友:
许多小型电感式电焊机都带有220和380两种输入电压,增加380输入一方面增加成本不多,在220的基础上再多绕点线就可以了,增加380输入最主要的目的是延长电焊机的使用距离.我们知道P=U*I,即同等功率时电压低电流就会大,输入电流越大输入线越长则输入电线上的压降就越大,这样电焊机上的实际使用电压就会太低,电焊机的功率也就满足不了电焊的要求,因此当有380电源时尽量使用380输入,特别是远距离使用电焊机时一定要用380电压输入.

  逆变式电焊机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效果也好必将广泛流行,特别是袖珍型的搞维修最实用,但要求使用者一定要了解它的特点和弱点,不要把它当成体大笨重的全铜变压器来使用,不要长时间满负荷焊接,要知道长时间大电流使用时袖珍型电子焊机是来不及散热的,体积和结构摆在那了,最要它命的是粘焊条现象,记住:电感式不怕粘,电子式特别是袖珍型的粘几秒钟就爆管了,到时候千万别骂它不中用,要怪就怪自己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拉电线,因为线路距离遥远,想省一条零线,有想过在目的地自己用几根热镀锌角钢削尖了打进地下做地线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听老电工说过以前家里火线,直接连地线能偷电,电表不走,现在的电表接地照走

网友C:
可以那么做,但是不建议,,以为那意味着接地点附近有电压,至少5米半径是危险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拉电线,因为线路距离遥远,想省一条零线,有想过在目的地自己用几根热镀锌角钢削尖了打进地下做地线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听老电工说过以前家里火线,直接连地线能偷电,电表不走,现在的电表 ...

现在是电感式的了,单接也照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那么做,但是不建议,,以为那意味着接地点附近有电压,至少5米半径是危险区的

呵呵,没那么夸张,以前一只灯泡走单线的时候0.5米半径的危险区都不用,不是我怂恿大家以危险换少花钱哈,陈述事实而已

网友:
危险区多大范围与你打入地的深度和地的湿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种的好?

网友(2013-04-05):
逆变式的也有好坏,我们单位很早就用了,一直是每天8小时工作,也没用见坏过,2台400A的

网友:
那个什么元件越多越容易坏的可笑理论被引用了多年了,
卫星容易坏还是电视容易坏还是收音机容易坏还是灯泡容易坏?
这个和拉不出S找茅坑一个道理。

网友E:
220V和380V的区别实际上是:相电压(220V)与线电压(380V)的区别,与相位相关。
传统焊机抗过载能力强,不易损坏,因为耗铜量较大,所以在若干年前大量被铝线所替代。
而现在逆变焊机有很大的优势,就是理论上的转换效率高,但是和很多开关电源类似的,就是对线路的高频干扰大。很多焊机的前级有个叫滤波的,能减轻高频干扰,但是在工厂的实际应用中,高频干扰对部分数控机床的干扰很严重,传统机床受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