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1尾电机出状况了,请教陈伯这些热心人士的解答,感谢

楼主(2012-05-18):
在家小炸了一下,估计把尾桨碰了

现在的故障是这样的,尾电机不转,用手拨一下开始转,打右舵也能感觉转速加快;但明显感觉没有力量,用手一碰就停,要想再转就只能用手再拨一下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尾电机出问题了吗?要怎么解决?

感谢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个人感觉陀螺仪应该没有问题,但感觉尾电机的力量不如炸鸡之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检查下尾电机线吧。很有可能是主板上面尾电机的2根线有点脱焊了,只连接了几根细丝造成通过电流减小。重新焊下试试,实在不行那可能就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尾电机线吧。很有可能是主板上面尾电机的2根线有点脱焊了,只连接了几根细丝造成通过电流减小。重新焊下试试,实在不行那可能就是电机问题了。

Ternunx 兄正解。

LZ补焊试机,搞定后即向尾电机后盖和电线
上少量热溶胶做保护。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rnunx 兄正解。

LZ补焊试机,搞定后即向尾电机后盖和电线
上少量热溶胶做保护。

陈伯
 是的

网友(2012-07-17):
潛水 爬文 學習中 沒事多潛水  沒事多潛水 沒事多潛水

网友: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
正解~多潜水~多学习~潜一次 学一次~

网友(2012-08-30):
我的尾电机也是这种情况~~后盖撬起来过一次,被我强行按回去,结果损坏了尾电机的电刷!!打油门,尾桨能转,可是转速不受控制了!!!!最后结果就是无限地上打转!!先准备换尾电机,货已在路上

网友:
成都航模群欢迎加人 247815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