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v120d02s+D10控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重点是这个问题“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xMjU3MDQ4.html”!!···新手·望大虾滴救助·用D10控·不加油门时居中的··加大油门斜盘就开始盘会自动向顺时针歪··收油门会自动回复水平···

网友:
控里面的辅助微调不要去碰它~ 等聪少来帮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很感谢你了~~等待大大虾门的回复~~

网友:
LZ先学好语文再来说好吧?真心表示看不懂你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8好意思拉哈,里面的文字复制粘贴的,没整理好~重点看视频罢~

网友:
去华科尔网站下栽02S配置文件导入D10,推油门还那样找卖家换或返厂

网友:
有舵机坏了?

网友:
1.  楼主否动过接收机上的微调?
2.  启动时飞机是否水平?

网友C:
V120d02s有很大机率会这样,他的三轴就这样,莫有关系,不会影响飞行,其实想想也说得过去,因为飞机在正常悬停的时候是略往右倾斜才能保持平衡,所以三轴一开始会给一个小小的右倾,结果飞机被你捏住没右倾,三轴想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右倾呢,我再加把劲,然后他又往右倾,所以越来越右倾,这个貌似华科尔三轴的特性~~~

网友:
舵机扫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20d02s有很大机率会这样,他的三轴就这样,莫有关系,不会影响飞行,其实想想也说得过去,因为飞机在正常悬停的时候是略往右倾斜才能保持平衡,所以三轴一开始会给一个小小的右倾,结果飞机被你捏住没右倾,三轴想 ...
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20d02s有很大机率会这样,他的三轴就这样,莫有关系,不会影响飞行,其实想想也说得过去,因为飞机在正常悬停的时候是略往右倾斜才能保持平衡,所以三轴一开始会给一个小小的右倾,结果飞机被你捏住没右倾,三轴想 ...

网友:
静态调试时要将三轴开关从wk拨到 adj进入调试模式,这时推油门,如果十字盘是垂直上升就正常了。其他模式十字盘是否保持垂直上升不需关注,飞起来三轴会根据水平状态修正的

网友:
月经贴,正常的,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起飞就好。。任何三轴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