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一下mini-cp 重新調機心得..

楼主(2012-05-18):
華xx 的 mini-cp 到手都有3天多了.. 飛了不多.
到手後都沒認真調過機,只是心急玩玩吧了.
手感和線性都不算得很好, 比mcpx 是失色了點.
昨天找算重新根據自己喜好調一次, 但又跟來不是一般大的打擊.
我的遙控是devo 7 , 心算差一點都折騰得叫苦連天.

把遙控上的gryo 感度調成 50% 以下, mini-cp 即進入調機模式...(幹嘛沒得調舵機中立點.....)
記得拔掉所有馬達的線, 要不下面是調不到機的

原廠設置也看了傻眼,
PITCH CURVE
NORM  -50 +20 +50
IDLE 1 -50 +0   +50
IDLE 2 -50 +0   +50

用p-curve 來設置最大螺距, 行程卻為100%
什麼的手感啊, 分辨率也低得很..帶點弱智.

看了又看找了又找, mini-cp 好像沒有 舵機中立點調整的, 唉傻了眼只好用連桿著手一下吧.

在機械調整中找出去個 怪毛病, 直接推螺距那2條連桿是不可以過長的, 長了球頭跟球頭扣本身的活動角度就不夠大,當最到差不多大正或負螺距時就會卡住
好一個低給的BUG ....
一般ccpm 調機都是舵盤水平=0 度的, 但在mini-cp 上如果設成這樣 , 舵機跟連桿下行程往往會卡到,在最下時行程也不足.
為有把3個舵盤都順著舵機上盤上的齒輪往上移一格作為 0度 中位. 其他上面的螺距連桿再調成0度就可以了.

以上大前提是先把遙控 的所有 D/R  及行程都設回100% , exp 設成 0% 或 INH , PITCH CURVE 設成 -100  0 +100
才可得出準確設定.

上面說了傻眼的.下面就改改好了.
(怪不得手感這麼爛, 蛙跳般的分辨率 在50%下 再分螺距,好白痴啊.)
看了又看 mini-cp 的 遙控 十字盤設置是 90度 的HPM 模式, CCPM 混控都在 機飛的主板子上做了.(有點像beast, 當然人家可調的功能強多了)
既然是90度獨立模式, 就用不上 遙控上的swash mix 功能了. 要是有swash mix 功能可用 那pitch curve 上下總行程就可用這功能調教了.( xx的什麼調機模式連基本的swash舵機行程都沒有)
人家3豬X 本身就是CCPM 接入 所以遙控可用swash mix 來調cyclic , 及pitch 行程嘛
好了既然上面的用不了, 那就只可以在 遙控上的 獨立舵機行程動手了.
找到 遙控上 Travel Adjustment 功能上的pitch 選單, 有 pitch-hi 及pitch-low  默認是100%的.
把油門 推上最高點, 這時螺距必然很大, 先把 pitch-hi 數值收到 大約43% 之間, 再看看螺距多少...要是上面的機械設置調得準確, 那pitch-low 也是同一樣的數值可以了
我本人的mini-cp 在 上下43% 時大約9度(估計的) 再回去中間油門 看看是不是 0度就 ok了.
這時 在pitch curve  在 就可以用回 由 -100% 到 +100% 的全分辨率了.

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數值可作對照:

楼主:
忙了相片...

网友:
学习一下!也打算弄个这鸡鸡来玩

网友:
如此天书……新手又要啃骨头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玩了一个月,都是默认原机动都没动,飞的好好的。。。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基本就是說 : 原廠 只用螺距曲線的上下點來設置總螺距行程
本來 -100 至 +100 的 曲線 只用到 一半也沒有.
而遙控本身可以用 舵機行程來設置上下限值, 這個如果早年入模的人 在未有 ccpm 之前 都是用這方案調機的.
只是近年玩機的, 全都是eccpm 結構, 最原始的方法都給人忙記了

网友:
如此天书,台湾人的语法真是让我情何以堪呐,兄台你说的是中文吗?我怎么看着好累奥,好像有点看得懂了 又有点看不懂

网友A:
楼主飞机怎么这么耐炸?

楼主:
偶是來自傷講特別神經區的...
語法上有點迷濛了...失態...失態...
有點後悔不買d10 .....或直接上d12 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机怎么这么耐炸?

的確, 炸機也得有技術之分. 親吻大地前打個hold , 著地點不要太硬碰
如果是硬地面, 側側身的滑下去, 打hold 再頂一下pitch 好等主槳轉速慢點等等...

次次全速高油門親牆吻地, 什麼機都得散架呢.

网友(2012-07-17):
版主 是否可以請教一下  DEVO7跟10的調法是一樣的嗎 ?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否是: 对于mcp 比如D10得话, 螺距范围本来是-100到100%,但这样螺距明显过大,所以一般我们都收到-60% 0 60%这样来限制螺距在正负 10度左右。  而楼主认为这种方法不妥? 限制螺距的百分比这样控制螺距,导致分辨率下降。用百分百的舵机行程只用到其中一段来控制螺距。

楼主认为应该限制舵机行程参数比如限制到60%,而螺距保持用-100%到100%。是这个意思么??

我想问,
舵机行程不调节,调节螺距曲线上下限来锁定螺距范围在正负10,
和调节舵机行程上下限减小舵机行程,而螺距曲线保持-100%到100%来锁定螺距范围在正负10

这两种限制方法会有分辨率的区别么???
我看最终不都是体现在 舵机臂在相同转动范围内比例里对应摇杆100%行程么??

楼主:
樓上的問得很好..
2個方案都同時可以調成你想要的螺距, 但是 原有第一方案最大問題是 在螺距曲線上你用不盡 -100至+100 % 的 比例曲線,
調曲線本來就是要 順暢的手感, 在不同遙桿位置都可跟據 [100%比例] 的曲線下調出你想要的手感,而不是最大螺距
再者, 你每次動曲線等同整條 比例曲線都改變了, 再加上导致分辨率下降的問題.這個很簡單, 由 -100 去到 +100 有200點
但 你只有-60 至 +60 就120點, 那個細緻?
至於 舵機行程(end point .atv) 是線性的, 不會有數據上分辨率下降的問題,再者你要改變最大螺距行程 只要調一下 ENDPOINT 就可以.
所有曲線你都不用改動.
你再爬一下文, 所有 資料性的螺距設置都是假定在 舵機行程正確下, 100% 曲線來做標準的.
這樣才能得出最準確的數據.

网友:
这个调机是用控调还是用什么东西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的問得很好..
2個方案都同時可以調成你想要的螺距, 但是 原有第一方案最大問題是 在螺距曲線上你用不盡 -100至+100 % 的 比例曲線,
調曲線本來就是要 順暢的手感, 在不同遙桿位置都可跟據 [100%比例] 的曲線下 ...

好的,明白了,回去修改下。以前我也纳闷两种模式最终结婚都差不多,但新手所以就按大家常见的螺距限制设置了,不过本来限制行程来限制螺距应该更科学

楼主:
再多說一點, 現在 mcp 是 HPM (M-CCPM) 的舵盤設置的
如果是ccpm(E-CCPM) 時 ATV - ENDPOINT 就不能動了.,那時 第二方案更顯出重要性.
因為在eccpm 下行程只能在 SWASH MIX 來調整. 而一般3D 模式中 (idle2) 螺距曲線都是 0 - 50 -100 直線的
要確保中間 是0度 以及 正負螺距比例正確, 在swash mix pitch 0% 下設成0度 ,再加大sw mix pitch 來達成你想要的曼大螺距|
要是在曲線限制螺距而不理會行程本身, 永遠也調不出正確的設置出來.

网友:
刚收mcp和devo7,还飞不起来,设置看得晕死了

网友(2012-08-21):
对于新手 设置是最难的了!

!!!

网友:
留名已做参考

网友:
华科尔专业玩家交流群
QQ:97026416

网友:
专业!!! 通俗点行不!!!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我正打算入mini cp 加DEVO 7 您的意思是D7 配MCP并不好用  要用D10吗
我比较过  D10 比D7多了双向传递 中文菜单 还多储存飞机数量
您的意思还有什么别的差别吗   给个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我正打算入mini cp 加DEVO 7 您的意思是D7 配MCP并不好用  要用D10吗

呵...d10 來說 當然會比d7 好. 在設置方面圖示比 d7 的好多了

但主要是得理解一些基本知識.

如果老手, 或對調機各數據了解的話, d7 跟d10 功能上分別不大,也一樣可調出好機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d10 來說 當然會比d7 好. 在設置方面圖示比 d7 的好多了

但主要是得理解一些基本知識.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