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的KK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新装的四轴,KK飞控,+字模式,1045的桨,调试时加油四个桨不能同时离地。是不是用控上的微调调节平衡就行呢?还有油门高速时电机振动的很厉害,是不是桨需要做平衡呢。

网友:
桨一定要做平衡,另外,看一下马达的顺序是否插对! 没有插对怎么都飞不起来的!

楼主:
马达的顺序是对的,就是桨没做平衡。

楼主:
而且有两个马达轴上下有框量,拆下来松开了顶轴的两颗螺丝调整了一下就好了。看来将平衡还是挺重要的。回去的做一下。

网友:
注意顺时针装反桨,反之装正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