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251 拆解图

楼主(2012-05-18):
09年装亚拓600N上的BLS251,很少飞行,近日发现会抖舵,舵机明显高温,拆开检查电位器。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8.83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0.1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9.16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7.83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2.83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6yue4ri4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9.14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5.5 KB)

2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6.71 KB)

网友:
09年,好强大啊,,,,

网友:
发现问题出在哪(=@__@=)哪里?

网友:
有感无刷?

网友A:
不用拆开电位器
在电位器卡口用化油器清洗剂+小管直接喷,搞定
又可以用了

楼主:
换了电位器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输出的管子有没有问题,应该是输出不稳定造成的抖舵

网友:
先检查摇控尾舵通道有抖不,我试过起飞,尾抖,间歇左右摆动,检查摇控,发现尾通道抖动 与舵机没关

网友:
好好得BLS980被我拆坏得飘过,MSK BLS980的电机好像是5相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抖舵”,话说13¥的塑料舵机偶尔抖舵算不算正常啊?

网友:
为什么电机这么多线?是有感的吗,

网友:
应该是有感的无刷电机,要不没那么快的响音速度

网友(2012-07-02):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开电位器
在电位器卡口用化油器清洗剂+小管直接喷,搞定
又可以用了

网友:
无刷抖舵绝对是电位器问题,修过几个了,都是电位器中立点碳膜磨光了。

网友:
bls251是金属齿轮吗

看到淘宝卖251的齿轮竟然是35元的尼龙齿轮

网友(2012-08-13):
bls251齿轮全貌

看图

bls 251齿轮全貌

bls 251齿轮全貌

网友:
也有一个

网友:
不是全裸的!

网友:
LZ正好可以升级Futaba BLS256HV了,上全高压配置吧,省心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