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遥控器调acc

楼主(2012-05-18):
求教 mwc 用
遥控器
微调acc的方法
油门最大,调升降 和副翼 gui没反应 但是灯闪。

网友A:
先要搞清是什么手,即左右手油门的通道后再试

网友:
右手油门

网友B:
还好LZ说灯闪,有闪就好,说明有效,不闪就得去调通道行程了
闪后肯定是有作用的,GUI你别管,这种微调是在实际飞行中边试飞边调~我用1.9/2.0都没发现微调不行~: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