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兔子掉下来了

楼主(2012-05-18):
有时候刮风 飞机就往下掉 拉都拉不起,有时候无风的时候也是啊 全油门上去,突然飞机就没力了,直接慢慢的掉地上了 。,之前一直用2200电池,后来用4000 30C的也是是一样啊。是不是电调保护? X650原装动力

楼主:
每次都是10米高左右就掉下来了 拉都拉不起,定高没打开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我的也是,昨晚就是因为这样炸鸡的,损失惨重啊,两个电机一个电调,两根臂,找不到问题滴根源,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飞控啊? 不知道是跟设置有关还是电调?

网友B:
是什麼原因呀 ? 近日好象聽到好多兔子掉下来的情况,是否兔子存在問題 ??

网友C:
玩多轴就是玩飞控 飞控要选好 否则省小钱就坏大钱 整天忙着修理调试的多没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高度锁定降低到50了,感觉好用多了。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上下震荡啊。10米的上下震荡啊。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明天继续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兔子08固件。

网友:
每次都是10米高左右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WK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高度锁定降低到50了,感觉好用多了。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上下震荡啊。10米的上下震荡啊。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明天继续测试

嗯。。。高度感度高了会上下震荡,可以逐步减少,到高度锁定稳定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麼原因呀 ? 近日好象聽到好多兔子掉下来的情况,是否兔子存在問題 ??

我的兔子已经换了3个架子了,刚换时都是要调整不同参数。。。只要有耐心,最后都可以调整得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多轴就是玩飞控 飞控要选好 否则省小钱就坏大钱 整天忙着修理调试的多没意思

不是兔子不行,关键是要调整。。。调整方向正确的话,很快就可以调得很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啊,问题是怎么调啊 没高手解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啊,问题是怎么调啊 没高手解答啊

加入兔群吧,里面很多高手为你解答。。。197593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