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tg回应丰田哥小鸡详细制作方法(已完工)

楼主(2012-05-18):
先确定一般尺寸比手掌稍大,约25-30厘米长
用5mm epp割出外形

然后确定接收和电池位置,
在机身边缘垫出夹层,夹层厚度根据电池和接收厚度确定

固定接收

上胶,合上机身

比较像飞机了

更新一下……

后推效果

前拉效果

机翼

割斜边

斜边加强

随便加了尾翼

加电池称重8.5克,只差2个小电机

晚上8点30再次更新
用回形针皮做轴套,碳杆做轴

轮子好了

轮子0.2克

加2个4mm空心杯10.42克

试飞过了,无风状态很不错,转弯掉高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加轮子0.2克后由于阻力增加爬升有点困难
如果换6mm空心杯动力会很给力
最后用新学到的方法喷了一下试试(颜料+酒精+小喷壶),有搞头,哈哈!

关于小飞机电装先说一下:
1、红外线的(以前卖红外线比例那个店铺迟迟不开,用红外线直升机电装也一样,可以差速,或加电磁舵)
2、无线的包括2.4G(首推遥控小鸟,自带电磁舵,其次是2.4G小直升机,也是差速或电磁舵,最后是海鸥号差速电装)

网友A:
这帖要顶,强力插入

貌似100m滑翔机差速电装。

网友:
.....这能飞吗?

楼主:
现在当然不能飞,要装发动机

网友:
哇哇
楼主用的和我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都出教程了 哈哈

网友:
我试验过,6mm双发差速电4.5cm正反桨机推力可以达到30g
楼主的全套飞机重量估计能控制在18g以内,吼吼!
大推力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要顶,强力插入

貌似100m滑翔机差速电装。

是差速电装,对于新手,差速比较适合,因为安装简单,调试简单
对于老手,可以上单发,需要很仔细调整拉力线,由于翼展小,比大飞机要难很多

网友:
我确定入魔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个帖子!!!!顶楼主!

网友B:
 先顶再说!原来TG也用UH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顶再说!原来TG也用UHU

正好泡沫胶干了,就买个UHU试试,结果真的和鼻涕一样
UHU只要有个盖子就不会干,泡沫胶盖子盖紧了还是会干

网友:
好帖,先保存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
来晚了也得强插

网友:
好,完工顶一下

楼主:
此贴旨在抛砖引玉

楼主:
现在增加了一个6mm电机,成3发了
解决了起落架阻力问题,转弯也不掉高度了
晚上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