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单片机PWM控制好赢电调的问题 ,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12-05-18):
我的电调初始化程序已经完成了,无论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是低一点的,大概在一毫秒左右),电机会按照程序走完,等待起飞的响声。电机就一直没有动静了,等待起飞。我试过调到一点五秒,还是一直等待起飞。调到两秒之后,就一直进入设置状态。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
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PWM=P0^3;
sfr AUXR   = 0x8E;
void delay1ms1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42;b>0;b--)
        for(a=77;a>0;a--);
}
void delay19ms100u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13;c>0;c--)
        for(b=107;b>0;b--)
            for(a=1;a>0;a--);
}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InitTimer1();
        while(1)
        {
           PWM=1;
           delay1ms100us();
           PWM=0;
           delay19ms100us();
    }
}
我在复位端,以一定的频率,可以让电机转起来。
控制不好,有时会很快停下来。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给的程序。。。。。。谢谢

网友:
单片机产生PWM不是这样发生的   要用定时器   STC12C5A60S2是1T单片机比普通的51要块12倍(同样外部晶振)  这样延时是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要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现在是找不到最低油门对应得时刻。一直是处于等待起飞的状态。

网友:
用定时器产生PWM最好

网友:
还是想想写个PWM信号,作为油门信号?
你这个没有初始化啊。你这样写: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InitTimer1();
           PWM=1;
           delay500US;
           PWM=0;
           delay19.5MS;
wait(10S);
        while(1)
        {
           PWM=1;
           delay1ms100us();
           PWM=0;
           delay19ms100us();
    }
}

网友: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InitTimer1();
for(X=0;X<500;X++)
{
           PWM=1;
           delay500US;
           PWM=0;
           delay19.5MS;
}
        while(1)
        {
           PWM=1;
           delay1ms100us();
           PWM=0;
           delay19ms100u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