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用三相电

楼主(2012-05-18):
家门口有三相电通过, 怎么才能用上, 要申请吗, 还是找电工直接接上

网友:
要申请吧!我家门口也有!就是不敢用!被别人举报了肯定罚款!

网友:
给你们管片的电工塞点钱

网友:
阳光办理:到当地供电管理部门柜台申请,供电部门实地查看上报批准后,可装三相表到家门口,表前费用全免。

网友A:
从其他家拉2根火线就行.加上自己的。共3根。从杆子上下来的到各家不是1根火的就行

网友:
我们这里要 营业执照才能批三相电的   三相电还含税

网友B:
功率在4kW左右的话用个变频器箅了。

网友:
申请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其他家拉2根火线就行.加上自己的。共3根。从杆子上下来的到各家不是1根火的就行

你怎么能确定从其他家拉过来的火线和你自己家的不是同相?

网友:
我家在农村,用电真方便,用电时在竹竿上拴住电线挂上就行,不用了取下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相位表。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相位表。测一下
不用那么麻烦,万用表就搞定了,量一下电压,0V左右就是同相的,380V左右就是异相的

网友: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不好说。像我这我说了算

网友:
我们边的话 要营业执照的 还要压金 电费还要工业的算
可以申三个单相电表 我正打算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在4kW左右的话用个变频器箅了。

变频器只能驱动马达吧,恐怕接变压器或桥式整流都会保护跳脱。

网友E:
台灣玩家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三相電(工業用電)為契約用電
要先算出每個月的總用電度數然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
價格比一般表燈用電便宜很多
但你申請了1000度
只用了10度也是算1000度的錢
用超過1000度則要罰錢
所以玩家一般不申請三相電
本人也是如此

台灣常見的變相機有兩種
機械式及電子式
機械式裏頭有個大馬達及幾個大電容
15hp容量的變相機
裏面就是個15hp的馬達
一開動馬達開始旋轉
轉速到達額定轉速後離合器吸合
就會有三相電輸出
好處是價格便宜,就一個馬達.鐵殼及電容,開關的價錢
容量越大,馬達越大,價格就越高
三相電的穩定度很好
短時間過負載能力也ok
缺點是很吵及浪費電(多了一個馬達的耗電量)
長的就是這樣子(圖片取自網路,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另一種是電子式的
大多是大容量的
價格很貴
一台50hp的要30000台幣(6000人民幣)
但是完全不吵及很省電
用多少就是多少
缺點是大負載時三相電會不穩定
還要外接一個馬達才行
電子式長的是這樣子(圖片取自網路,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內部圖(圖片取自網路,如有不妥,請通知刪除)

當然還有少部分使用變頻器來取得三相電
好處和電子式的一樣
但缺點很多
當然你只有一台或少數幾台機床時還可以臨時取代
但遇到頻繁啟動換向的電機(例如天車)
或是設備上有電容器存在的狀況(三相開關電源供應器)
或是同一設備上有多個電機的狀況
變頻器就沒辦法使用
變相機的優點就出來了啦

不過這玩意的原理我並不是很懂
我也只會使用而己
上淘寶及阿里巴巴也沒看過這玩意
所以無法提供更多的資料給各位了
僅供大家參考

网友:
可以去供电所 咨询一下

本地说 申请增容就可以了 费用估计不到10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灣玩家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三相電(工業用電)為契約用電
要先算出每個月的總用電度數然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
價格比一般表燈用電便宜很多
但你申請了1000度
只用了10度也是算1000度的錢
用超過1000 ...

這位大哥您說的不對喔,在台灣一般家庭也可以申請10hp以下的三相用表燈用電,不需要契約用電,我家就是三相電喔,況且一般家庭根本用不到那麼多度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位大哥您說的不對喔,在台灣一般家庭也可以申請10hp以下的三相用表燈用電,不需要契約用電,我家就是三相電喔,況且一般家庭根本用不到那麼多度電

因為我的工作室的天車.大的50hp空壓機,小的3hp空壓機,銑床兩台,車床一台,砂輪切斷機,電焊機都是吃三相電的
大約十年前曾去台電詢問過50HP容量的三相電
當時要有營業執照才能接三相電
所以才會有上面的一篇文章
如有錯誤,請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玩家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三相電(工業用電)為契約用電
要先算出每個月的總用電度數然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
價格比一般表燈用電便宜很多
但你申請了1000度
只用了10度也是算1000度的錢
用超過1000 ...

学习了。马达方式不错。不过家庭布线比较细,走不了大容量。马达输出要开路,经电容接输出,类似于自整角机接法。优点是电隔离,相当于大的隔离变压器,输出后的线径可以减小。缺点是要有碳刷,噪音,随着负载的变化,输出幅值变化,输出频率也变化,稳定性不会很好,除非大幅降额使用,这与输入线径细相矛盾。

网友:
在我们这,三相电得好多的部门过关才能拉得上,正常步聚去办得一个月以上,费用10000左右,部门有,工商,水厂,电力,好像还有别的

网友G:
难道没有   220单项变380三项的变频器吗

网友H:
220变380的一般是用个大功率的单相电机带动一个三相电机,把电机当三项电发电机用,还得有套三相电的稳压系统,缺点比较多,体积大功率损失大最大效率据说能有%60就不错了,电子试的不清楚,但是价格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没有   220单项变380三项的变频器吗

变频器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正弦波,即便后面接升压变压器,波形也不乐观。单相小惯量马达输出波形也不乐观,只有通过提高转速和增大转子直径,利用转子大惯量,把单相转3相后的波形畸变过滤掉了。提高转速,涉及效率和频率的平衡问题,作用有限,所以只能通过提高转子惯量,来提高输出电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220变380的一般是用个大功率的单相电机带动一个三相电机,把电机当三项电发电机用,还得有套三相电的稳压系统,缺点比较多,体积大功率损失大最大效率据说能有%60就不错了,电子试的不清楚,但是价格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

如果是一个电动机带一个发电机,效率肯定下降很多。不知是否可以用自整角机结构形式?

网友:
我们这里2000-6000帮你拉到家里,安个电表  很黑

网友:
去年装了个三相花了二千多,正常报装很多手续要搞。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 知道很麻烦, 谢谢大家,

网友:
特别提醒,不要乱接线。一般三相电入户分相使用,譬如一楼进A相,二楼进B相,三楼进C相,你私接三根很有可能就是在偷邻居的电,于情于理过不去。另外,入户断路器以下是你家的财产,那两根火零随便你怎么折腾,你不接都可以;入户空开以上则是国家电网垄断的,私接的话处罚很严重。关于这点据公司前辈讲,有的罚款要从电表安装之日起算起。规则是人家定的,你在外面包小三小四国家是不管的,你要是胆敢在家撸国有财产,那就是在挑衅垄断行业的虎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万用表就搞定了,量一下电压,0V左右就是同相的,380V左右就是异相的

用万用表同时量两根火线是380v 。你量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万用表同时量两根火线是380v 。你量过吗?
我量过,你怀疑哪点?原理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你用繁体字发的贴我没太看懂但是给我感觉你那好像是自发电的应该是个大发电机或者是个同步电机啊同期角相等时你才能使用3相电说明你那电网功率还是小啊

网友:
三相电不安全啊,比机器危险多了.打到了人肯定倒地的.我见过两次.

网友:
又看到這一篇了
回以上各位
變相機裏只有一個馬達及幾個電容而己
並不像大家說的有發電機在裏頭
因為我拆過清潔內部
確定只有一個空轉的馬達而己
220v單相->380v三相的會多個三相變壓器
像我的工作室是220v單相->220v三相
就只有個馬達及幾個大電容器而己
當然還有個接觸器來作為斷電之用

這玩意不只台灣有,國外也有一大堆
自己diy也可以,因為原理很簡單
引幾張網上圖片
懂電的人應該一看就懂了

网友:
我这里乡下小镇,去供电所写申请,说是电焊用,交1500元押金,一周之内装好,我花了1460元,电费0.94元/度,用多少度就多少度,没限额

网友:
我要用三相电机,我就让两个绕组串联,接在220变380的变压器上,另一个绕组串联电容,接在220上边,孕行的还可以。
有兴趣,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