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轴绑上一堆氢气球,会怎样

楼主(2012-05-18):
怎样延长飞行时间,好多人一直在追求
最近正在潜水研究四轴 准备上
试想如果无风理想条件下,四轴重心向上找个合理位置用比重低于空气的氢气或氦气球,
能抵消掉四轴的一部分质量,大大延长飞行时间。
有人试过吗

网友:
可能会有控制方面的问题吧
有问题不要紧,有创意并努力实现才重要,支持你,试试吧

网友:
 觉得可行,放到code google 上做开源项目吧

网友:
标题

有风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一试,注意安全

网友:
 好想法!支持你!

网友:
我觉得会影响下降的速度,风一吹就会飘的很厉害,如果可以有负螺距的话,也许效果不错!

网友:
不行,气球会被卷进螺旋桨的

楼主:
 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氦气球提供500克的额外升力,理论需要454升的体积,还不算容器的重量
氢气好一点,但是危险性太大

网友:
楼主试下看,但飞前一定要拍照留念,一般会飞不回来的

网友:
好想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这创意估计很好玩

网友:
会提控回家

网友:
螺旋桨上面有吸力  会把气球吸下去

网友:
直接上飞艇吧

网友:
那不如直接在飞艇下面装架4轴-----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