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磨前面那个锁紧磨头的螺丝正式名称?

楼主(2012-05-18):
请问电磨前面那个锁紧磨头的螺丝正式名称?

网友A:
电磨螺帽
或者电磨螺母

楼主:
锁紧螺母就可以把规定直径的圆柱体锁紧的 螺丝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螺帽
或者电磨螺母

如果是用在其他方面用于锁紧别的圆柱体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
锁紧里面的那个东西,
有的叫夹心
有的叫索头。

至于那个“螺丝”叫电磨主轴。是一根长轴来的,一直伸进电磨里面。

网友:
拼帽、夹头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