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折腾大飞机,需要将4个FUTABAS3003并联,通过一个通道控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实现,目前想到两个方法:
1、自己DIY一条四个
舵机
的并联线。
2、设计个舵机并联电路,可能需要连接一些电阻、芯片什么的。
不知道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标题
你还是用y线并联吧

网友A:
抽红线 飞黑线 单独供6v行不 不然就换外置大功率ubec 不然电调受不了

网友B:
方案一吧.
这么大的飞机, 电调应当是不带B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