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通电打火原因

楼主(2012-05-18):
对了你们知道为什么
电池
插头插在模型的电源上有打火的现象为什么
T插
能看见火花
但插好了能正常使用
就是插的一瞬间

网友A:
初中物理知识?

网友B:
电调的电流较大,有电火花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是因为给电调的电容充电产生的大电流

网友D:
 我第一次接12S电的时候,那火花大的,把我吓坏了

网友E:
先小电流 给电容从电

网友F:
电调上电容充电呗

网友G(2012-06-17):
试试这个办法能够不打火: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991

网友H:
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