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问题

楼主(2012-05-18):
请教各位前辈,我的FUTABA 10C 72M 教练开关是H开关,但H开关必须用右手按住,否则回到原位,请问如何改到F开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我的FUTABA 10C 72M 教练开关是H开关,但H开关必须用右手按住,否则回到原位,请问如何改到F开关上?
打开遥控器,进入菜单,找到AUX-CH选项进入,找到你教练开关相应的通道,转动菜单转盘,把SWH改成SWF,然后退出就OK了。

楼主:
感谢shuzaxi,不过你说的是通道,我说的是10C配头追使用时要把教练开关打开,但我的是H开关需要用右手食指按住才能打开,如果松开的话H开关就回原位了,F开关不是这样,拨到那边就会停在那边,按你说的做了后,摄像头的舵机不在受头追控制,而是受F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huzaxi,不过你说的是通道,我说的是10C配头追使用时要把教练开关打开,但我的是H开关需要用右手食指按住才能打开,如果松开的话H开关就回原位了,F开关不是这样,拨到那边就会停在那边,按你说的做了后,摄像头 ...
呵呵,我的头追现在都没搞懂,云台两舵机接的遥控后面两拨片开关,也挺方便的

网友:
10C的教练开关没的改(只有H).你只有换掉那开关(拨到那边就会停在那边那个).

网友:
头追是用教练的插头PPM IN来控制云台两舵机.

网友:
我就是为了那头追换掉那开关了...10C还是很好用..

网友:
用橡皮筋绑着

网友:
我也是为了那头追把开关换了。

网友A:
我的9Z上面的教练开关有一个循环开关模式,

向上拨动一次打开教练模式,再次拨动就是关掉教练模式,难道10c上面没有这样的程序设置么

楼主:
 10C真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上拨动一次打开教练模式,再次拨动就是关掉教练模式,难道10c上面没有这样的程序设置么

T8FG可以任意选择你要的教练模式开关..难道9c上面没有这样的程序设置么

网友:
 进工程模式,设置h开关的性质即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居然用9z的功能去教人用10C?你的9z一定是买别人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