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R夹头的三个缝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2-05-18):
请问ER夹头的三个缝是如何加工的? 为什么不用4个,两两对称,线切割直接割出来完事?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锯片铣或线切割。------------------我也是蒙的

网友:
3爪抱的正。加工方法不知道

网友:
用小电磨的陀片可以切割。就是小小的 金刚砂轮

网友:
听说是铣床盘刀

网友A:
10来块钱一个的估计是锯片铣刀,刀痕严重,有的缝还是偏的,间距不等分
几十块一个的估计是线切割

网友:
er是六条缝的,有两种方式,1胚料未淬火前锯片洗刀或超薄砂轮切片切割,淬火以后切割缝里填锡固定,然后上磨床磨外圆内孔,除锡,完工

2,毛胚淬火,磨内外圆,薄形砂轮片切割弹性缝

这种夹头不太可能用电火花这种效率低下的机床来生产,一般是专业的切割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来块钱一个的估计是锯片铣刀,刀痕严重,有的缝还是偏的,间距不等分
几十块一个的估计是线切割

都买过,发现切缝的根部都是圆弧的,推测是锯片铣刀或砂轮,感觉锯片铣刀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R夹头的三个缝是如何加工的? 为什么不用4个,两两对称,线切割直接割出来完事?

三瓣的原因其实是和三爪卡盘道理一样的,为什么大多数是三爪而不是四爪卡盘呢
三点自定心吧,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