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牌子的6通道小JJ质量好

楼主(2012-05-18):
现在4通道的玩了4个月左右了,现在想学玩6通道的,从小的开始玩,所以想问问大家什么牌子的6通道直升机比较好,配件便宜,山寨也没关系,主要是便宜,最好有网址的,谢谢啰
现在考虑华科尔以下的机子
Genius CP
V120D02S
MINI CP
V100D08
以上的都是配DEVO 7,大家看看哪款比较适合新手,哪款比较稳,室内飞行70%,室外30%,这是我的飞行时间的布置

网友:
fbl100便宜 耐炸

网友:
玩六通还是450吧,小六通并不便宜多少

网友:
貌似六通的小直升机和大的差不了多少……而且小比较难控制……

楼主:
多谢多位的推荐,我理想的6通机的大小跟大伟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华科尔GCP要处理。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小的和大的价格差不多 一个德行

网友:
小6通必须上轴传

网友A:
6通的小鸡没有多少,MXPX、FBL100、MINI CP、九鹰XXX(忘记了)
MCPX口碑最好,缺点是太贵,遥控更贵,适合有米人一步到位
FBL100是仿MCPX的,耐炸,配件便宜,缺点是控差(还不便宜)
MINI CP貌似没有FBL100耐炸,配件有点贵,优点是控好……
其实无副翼的小鸡并不比有副翼的450难飞
不建议新手上450,维修麻烦、杀伤了大、场地要求大、维修费用也大……
还有一点,太便宜的450不能飞,千万不要买套机……

网友:
没人推荐Gcp mini cp v120d02s吗?奇怪!

网友:
九鹰和华科尔都有多款小6通,包括尾电机和轴传的。
九鹰:125  、180
华科尔:mini cp、  gen cp、120d02s

网友:
六通的小机子也不便宜,尤其是华科尔的机子,配件很贵,但是我建议上个GCP或MINICP,比较耐炸,比450贼点,没杀伤力,压力小。飞好后换450就顺手了。我就是练好GCP再上450的,虽然买的是大家都极力反对的套机,但是现在70电了还没炸过,当然也没练什么新动作,就是悬停,还有就是可以在模拟上狂练,也能练出来。

网友:
v120d02s不适合新手,很脆弱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

我想套机,觉得会比较便宜,现在在网上看到一台450的套机只要1200左右,而且还有铝箱送~,想想都便宜,而且他店里什么配件都有,但是见到大家都自己配的飞机又好像有点小贵,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我想1千3左右搞定有没有???而且配件便宜,一句说完就是实惠(负二代伤不起,零花钱都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套机,觉得会比较便宜,现在在网上看到一台450的套机只要1200左右,而且还有铝箱送~,想想都便宜,而且他店里什么配件都有,但是见到大家都自己配的飞机又好像有点小贵,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我想1千3左右搞定有 ...

只够小机,大机别想,小机一般炸鸡没损失,有损失一般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通的小鸡没有多少,MXPX、FBL100、MINI CP、九鹰XXX(忘记了)
MCPX口碑最好,缺点是太贵,遥控更贵,适合有米人一步到位
FBL100是仿MCPX的,耐炸,配件便宜,缺点是控差(还不便宜)
MINI CP貌似没有FBL100耐炸 ...

其实450就是场地要求比较高,还要看天气
维修成本差不多的,开始的时候450上个练习器,炸不到多惨的
不过套机到是真的不怎么格算,算下来也没便宜多少,而且有的东西都是要换掉的

楼主:
大家给给意见

大家给给意见,1楼已经有人选飞机名单了

楼主:
Genius CP怎么样,

网友:
G CP 到不知道,东西都不太贵,就要看易损程度了

瓢虫感觉还是蛮便宜的,基本不太会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够小机,大机别想,小机一般炸鸡没损失,有损失一般也不大。

MCPX炸了几次1000块没了,卖家说我RP太差 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PX炸了几次1000块没了,卖家说我RP太差 悲剧

你是哪里炸的,损失什么了要1000块,机就差不多就1000块钱啊。如果室内就不好说了,我说的损失小都是草地。昨天晚上我也人品了 一把,6块电池损失了一个尾杆,一个尾电机,一个尾桨,脚架又蹲坏了另一条腿再补,大桨打出一个缺口另外一个大桨切出一个一样的口子,没问题,头罩摔裂一个打胶修补,另外一个又摔裂了,今天买了苍蝇头(有时候心情好还是不喜欢头罩坏的,练习无所谓),一个舵机莫名其妙主板线正极断了,算下来必须换的损失就是尾杆几毛,尾桨几块,尾电机20,其他都是修修补补。室内摔确实看人品,保不准啥时候就人品大爆*了。FBL100,之前我都没炸坏啥东西,昨天晚上邪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现在在想小飞机用无刷的效果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套机,觉得会比较便宜,现在在网上看到一台450的套机只要1200左右,而且还有铝箱送~,想想都便宜,而且他店里什么配件都有,但是见到大家都自己配的飞机又好像有点小贵,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我想1千3左右搞定有 ...

450没有3000以上预算还是别沾手了。
devo7 的话,lz的水平G cp  或者MINI  cp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PX

这位大叔好像要出mcpx哦

网友:
gcp 和mcp都好!!

网友:
solo 125挺好飞的,反正我是挺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D:

V120D02S相比MINI CP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见它才比G CP贵了一点点而已,还是无刷的,好像比G CP值那么一点点

网友:
买机总要看看卖相吧。。mcpx那机有些过时了,还是mini吧,性能已经相差无几

网友:
02s也是不错的机,就是维修起来麻烦,其他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