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多轴飞行器,自己动手做机架。更新APM2大量照片

楼主(2012-05-18):
直机还未飞起来就炸机了,暂时无兴趣,决心入门多轴。不想直接购买成品,价格贵,也失去玩的乐趣。
资金不多,原则上利用现有的或二手配件。
先做4轴。
目前开工自己动手,本人刚入模,菜鸟一个。有几个疑问咨询下:
1.  原来是华科尔60#B,WK-0701的控,不知道遥控与接收能否直接用在多轴上?
2.  电机4个功率不一样,不知道是否能用?
3. 目前还差飞控,还不知道选啥好。
周末开工做机架

晚上拍的,第二张照片模糊了,差不多能看清楚里边的结构。
规格15*10 mm
重量未知,没有称

放假终于等到APM2
折腾2天,终于有结果了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4NTUxNDA0.html

网友A:
我没做过,但是我知道肯定电机要一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但是我知道肯定电机要一样,呵呵

谢谢!
我觉得也是。不过还没收到飞控,等收到了飞控实际测试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飞控最便宜是是KK,不过多少心里有点靠不住,然后是FF和兔子,现在大多数朋友在用这两个,根据反应是FF好调试,但精度不如兔子,兔子不好调试,但精度不错,不过个人看来兔子还是比较好一点,升级空间设备支持有一些优势,剩下那些顶级飞控就不说了,毕竟没有飞过没有发言权啊。

还是有一点要明确的,贵有贵的原因,这些东西也许我们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但几千的东西和几百的东西却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啦,自己休闲的玩还是兔子和FF啦,确实省不少钱,而且能满足娱乐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最便宜是是KK,不过多少心里有点靠不住,然后是FF和兔子,现在大多数朋友在用这两个,根据反应是FF好调试,但精度不如兔子,兔子不好调试,但精度不错,不过个人看来兔子还是比较好一点,升级空间设备支持有一些 ...

谢谢你的建议。先把其它搞起来,飞控慢慢看,看有没人出便宜二手合适的

网友:
电机肯定要一样的啦

楼主:
晚上到买铝材,明天去采购合适的螺丝,然后开工

楼主:
切好的板材

硬盘拆下后剩下的电机,不知道能否拆下来当飞机的发动机用?呵呵

做好的架子

中间特写

XXD电机安装后的效果

中间的孔后来加大了

装好后的效果

因为电调还只有2个,所以暂时没装,想把它们塞到硬盘盘片的空隙中。
飞控还没收到,不知道尺寸,所以也没有打孔,等收到飞控后装上去,差不多就OK了

楼主:
还有一张原材料图补上

网友:
  关注你小子,我也打算DIY一个。
 成品贵啊!

网友:
 材料来源是什么?貌似很合适做机架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047064&noupdate=yes
 材料来源是什么?貌似很合适做机架的样子。

拆了个双盘的硬盘,然后去五金店买的方管。
本来想买小的圆管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最后只找到这种管子,应该算是比较轻又最便宜的机架材料了。强度没有问题,我试过

网友:
 正好有一个坏掉的硬盘。

楼主:
又想到一种新的做法,能够比现在这种轻一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一种新的做法,能够比现在这种轻一半

是什么新办法?拿出来分享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一种新的做法,能够比现在这种轻一半

赶紧上图啊,画个草图 然后 用手机拍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新办法?拿出来分享下!呵呵!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在中间开槽

然后接上去,再加螺丝,这种效果图

用2个小铝片打孔加螺丝固定。因为小铝片比硬盘盘片小很多,所以机架重量更轻。

网友E:
方型铝管十字交叉,然后用2个小铝片固定,好像固定不住,十字架还会水平、上下扭动。还得用1、2个圆片当中心板,才固定的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型铝管十字交叉,然后用2个小铝片固定,好像固定不住,十字架还会水平、上下扭动。还得用1、2个圆片当中心板,才固定的牢。

那换2个十字架固定

网友:
说一个问题,电调最好不要塞到中间,离飞控板太近,会有干扰的,另外十字交叉的机架除非两个方管开槽的精度很高,否则不能很好的卡住就会晃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看来电调还得放外边,只是感觉放外边不好看,呵。
十字交叉的确实很难搞,尤其是在没有钻台操作的情况下。我的工具只有一把手工锯+手工电钻,不好搞

网友:
找车工师傅搞一下吧,大概需要50¥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不划算,也失去DIY的乐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划算,也失去DIY的乐趣了

 骚年,去买一把5¥的锉刀 和 10¥的锤子(附赠1钉子) ,然后 上吧 !

楼主(2012-06-23):
继续飞控到手

APM2

APM2

APM2+GPS

APM2+GPS

加电

加电

台式机电源

台式机电源

电源输出

电源输出

绿色与黑色短路

绿色与黑色短路

这边没啥

这边没啥

黄色12V,黑色零线

黄色12V,黑色零线

集体照

集体照

组装好

组装好

动能源

动能源

起飞

起飞

低空飞行

低空飞行

1.2M高

1.2M高

准备降落

准备降落

楼主:
没电池,这样接有线,当模拟玩了

网友:
在家放风筝呢?哈哈。。APM调的不错。。挺稳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调,默认参数

网友:
标题

内容

网友:
是船长那里的apm2.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