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改动尝试

楼主(2012-05-18):
7月8日 好日子。新视频。炮塔回旋仍然调试中。

7.3 一楼更新。涂装。试跑

高射机枪还没有上色。经过改造,高射机枪可以手动俯仰、回旋,金属轴+小轴承以固定。

另外,旧话还没有完全完成。目前的旧话效果比较单调+粗糙。 因为车可以跑,所以不作太旧,目标是“经常出勤的战马”状态。

目前还是一个人拍摄+驾驶,手忙脚乱的。 等周末请朋友来帮我好好拍视频。

6.27一楼更新。 车右侧履带添了一节,觉得长了。 待调整。。。

------------------------------------------------------------------

6月18日地盘试车。。。各部分动作耦合有待进一步细化。现在是粗装试车。

单手驾驶、单手拍摄。手忙脚乱。。。

清晰版本

手机拍摄模糊版本

楼主:
坦克的静改动尝试

另外车子本身全轴承,金属履带,内阻很小。平地行驶大概5W功耗,相当于一个大点的扬声器。

参考的T-34实车视屏:

网友:
速度围观 此贴必火

网友A:
想知道中间横向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中间横向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车体俯仰机。普通舵机力气不够,所以用金属齿轮小电机做了个舵机。

网友:
效果很棒啊,不过这结构前后负重轮还有减震功能么,对过障行驶有影响吗?还有就是双频率叠加的pwm是怎么回事呢,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负重轮有减震功能,不受影响,因为每个摇臂还是弹性跟舵机摇臂相连的,只是略微硬一点保证能够撑起履带。这一点更实车上是一致的,最前和最后的一对摇臂悬挂稍硬。 另外中间一对也稍硬。其他两幅则很软,但中 ...

哦,莫非连杆中间的那节铜质的东西就是弹簧?

网友B:
卧槽,求原理!楼主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求原理!楼主太棒了!

过奖了。

原理就是用车载电脑模拟出坦克包括内燃机、变速器、刹车的行驶状态,然后调制给各个机械机构表现出来。

网友:
标题

做的真好,够强大的

网友C:
不看履带的效果很好

履带上面再制动时是绷紧的,不是松垮的。

网友:
总算看到有能实现真坦克启动、停车效果的模型了!绝对值得借鉴!

网友:
我x,神了~~~那个俯仰电路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履带的效果很好

履带上面再制动时是绷紧的,不是松垮的。

真细腻,莫非驾驶真坦克?一般人肯定观察不到这点。

我心中一直纠结于你说的这一点,但基于现在的俯仰方式还没想出好的对策。

你说的这一点,在强力制动时履带上缘绷紧,在T-55/62无拖带轮的底盘上尤其突出,
在这个视频上反映非常明显:

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B:
不知道田宫豹2能否改造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看履带的效果很好

履带上面再制动时是绷紧的,不是松垮的。
这个好像靠模拟的话是很难模拟的。这个情况是制动时主动轮锁定,车体向前滑动地面摩擦拉紧上面的履带。如果要模拟这个效果,我预想该第一个负重轮和最后一个负重轮在刹车瞬间主动快速转动一圈拉紧履带模拟地面的阻力,而主动轮刹车时候锁定。(不能用诱导轮,因为用诱导轮无法模拟出诱导轮到第一个负重轮中间的履带拉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靠模拟的话是很难模拟的。这个情况是制动时主动轮锁定,车体向前滑动地面摩擦拉紧上面的履带。如果要模拟这个效果,我预想该第一个负重轮和最后一个负重轮在刹车瞬间主动快速转动一圈拉紧履带模拟地面的阻力 ...

BINGO!非常感谢你的创意。我觉得可行。在苏系坦克制动时,履带上缘绷紧并且向橡皮筋一样抖动。用主动轮瞬时逆转来模拟,我会在我的主电机驱动中加入并且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田宫豹2能否改造成这样

可以。换装大功率驱动就可以了,控制电路可以直接移植。16比例比35比例宽敞多了。35实在太小了。

网友:
强大到无以言表了。。。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换装大功率驱动就可以了,控制电路可以直接移植。16比例比35比例宽敞多了。35实在太小了。

悬挂要改不?楼主打算量产不?

楼主:
静改动

静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挂要改不?楼主打算量产不?

悬挂肯定要改造的。

我梦想完整收藏WOT里的苏系、德系坦克,仅此而已。玩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什么悬挂?弹簧悬挂么?

网友E:
好贴子好创意!又是一个追求细节完美的人。1:35的坦克要模拟出真家伙的运动特性我觉得还有个办法,就是要够重。比如有些朋友用钢之类的金属材料制作1:35的坦克,然后匹配合适的悬挂,也能模拟出抬头点头这类效果。可能这种办法用在现代坦克上对动力有高的要求。

楼主:

静改动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装备车重600克。约相当于实车20吨。但依靠模型本身车重惯性产生的抬头和点头是不行的。因为角加速度也被比例缩小了,导致震荡平率很高,看起来就抖动,不是摆动。

就好比真车的直线惯性也不能单独依靠模型 ...

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才

不敢当。不敢当。我在这个论坛里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
强人的帖子!

网友F:
标题

一般的点头只会点一下,效果不能逼真,你的这个做的很棒,下次搞台豹子,路轮行程大,空间也大,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点头只会点一下,效果不能逼真,你的这个做的很棒,下次搞台豹子,路轮行程大,空间也大,不纠结

双稳、双速、双流,共同的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稳、双速、双流,共同的目标。

好,一起努力

网友:
很少回复!!这帖子得回

看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啊,pwm信号叠加很受启发,学习了!!

网友G:
我也在做电调,高压大功率的。

如果加上转速传感器,如旋转编码器,那么pwm就不用如此麻烦了,反馈回来的转速信号通过pid控制调节pwm输出,得到的效果应该就会很好了,   控制后的pwm的占空比在低转速下的效果就是 高,低,低,低,低,高,低,低,低,低,高,低,低........和你用低频pwm叠加效果应该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加上转速传感器,如旋转编码器,那么pwm就不用如此麻烦了,反馈回来的转速信号通过pid控制调节pwm输出,得到的效果应该就会很好了,   控制后的pwm的占空比在低转速下的效果就是 高,低,低,低,低,高,低,低 ...

嗯。是的。如果用大电机,具备低端稳定的扭矩,那么就会好很多。

楼主:
T-62的炮塔。主炮俯仰功能测试。用黑色垃圾袋做防雨布。大灯联动。联动杆是铜棒头子接头处锉平钻孔做出铰链。主灯连接炮塔也是金属轴,强度很牢固的。主炮根据实车在-5度到17度之间俯仰,联动旁边的同轴机枪(用大号注射器针头改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电调、单片机都配备PWM信号输出功能,通过占空比来调制直流电机转速。

问题在于,例如T-62,T-55,中坦,要跑得快,选用转速200RPM的主电机,直趋主动轮。

普通PWM信号就是1-100%占空比。

200RPM直 ...

也就是说可以用低频的PWM信号,通过延长了电机启动的时间来提高低转速的扭矩吧。若所用的单片机硬件pwm有定时器溢出作为时钟信号的模式的话,可以通过改变定时器溢出时间来获得不同频率的pwm,这样在程序和调试上方便了许多,当然前提是单片机有那个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贴子好创意!又是一个追求细节完美的人。1:35的坦克要模拟出真家伙的运动特性我觉得还有个办法,就是要够重。比如有些朋友用钢之类的金属材料制作1:35的坦克,然后匹配合适的悬挂,也能模拟出抬头点头这类效果。 ...

我是来看老师的。
楼主做的这个效果很赞。鄙人认为,模型坦克的仿真,除了静态尺寸,动态效果也要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来看老师的。
楼主做的这个效果很赞。鄙人认为,模型坦克的仿真,除了静态尺寸,动态效果也要仿真。

没错,我觉得坦克模型的特点就在于他的动态效果,动力强劲且运动功能全面的坦克,配合场地机动的场景魅力是其他模型无法比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这个效果很赞。鄙人认为,模型坦克的仿真,除了静态尺寸,动态效果也要仿真。

对,说得有理!

网友:
碉堡了啊!!这点头………………

网友:
很仿真啊 ,楼主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令人羡慕!!

楼主(2012-06-18):
6月18日地盘试车。。。各部分动作耦合有待进一步细化。现在是粗装试车。
单手驾驶、单手拍摄。手忙脚乱。。。

清晰版本

手机拍摄模糊版本

网友:
搞个模拟车 震门

网友I:
 楼主真心牛逼啊~35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啊~如此给力的作品~如此富有创意~实属35改造界一给力新作啊~  太正点了!

网友J:
又一个1/35大作,您的作品都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么小的车达到这样的水准太可贵了。
请问您那个发烟器是哪里搞到的?还有这么小的烟泵?

楼主:
[底盘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心牛逼啊~35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啊~如此给力的作品~如此富有创意~实属35改造界一给力新作啊~  太正点了!

不敢当,不敢当。受大家启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一个1/35大作,您的作品都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么小的车达到这样的水准太可贵了。
请问您那个发烟器是哪里搞到的?还有这么小的烟泵?

发烟器是用电子烟的烟头改装的。

网友:
很不错哦,曾经的35党飘过。做的很不错,细节一级棒

网友:
特来膜拜的 楼主是探索和先行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烟器是用电子烟的烟头改装的。

感谢大神不吝指点~

楼主:
6.27一楼更新。 车右侧履带添了一节,觉得长了。 待调整。。。

网友B:
期待大作完工楼主以后可以试下改1:16的 ,空间充裕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大作完工楼主以后可以试下改1:16的 ,空间充裕效果更好

嗯。现在看中了虎贲的T-55。 1/16目前可选的车型实在太有限了。我非常向往1/16的FT-17或者T-26。

网友K:
T-62 改的活灵活现  T-55 FT-17 T-26  LZ是毛子战车的忠实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K:
T-62 改的活灵活现  T-55 FT-17 T-26  LZ是毛子战车的忠实粉丝

嘿嘿。本人喜欢收集毛子和日本的坦克,美国的飞机,各个国家的牵引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现在看中了虎贲的T-55。 1/16目前可选的车型实在太有限了。我非常向往1/16的FT-17或者T-26。

可是试下买台田宫1:16静态版豹2来改或者KV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试下买台田宫1:16静态版豹2来改或者KV系列

KV我已经有两辆1/35的基本完工(目前换单片机机芯,返工当中)。

目前堆了不少。排队的有IS-3,T-34,T-55,苏联重炮拖拉机, MAZ-531坦克拖车
其他国家的还有III号,IV号,虎,豹,NBFZ多炮塔试验车,德国SDKFZ11半履带,奔驰骡子半履带,意大利的M13/40中,美国M1牵引车,梅卡瓦IV,89自走榴,IJA95轻,卡尔炮,等等。都备了备份套材+金属履带,怕绝版。一大堆慢慢一辆一辆来。

1/16暂时就考虑T-55,可能外加一辆III号。

网友L:
空间利用得真好,那么多功能全放进底盘,真厉害,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间利用得真好,那么多功能全放进底盘,真厉害,向你学习

不敢当。不敢当。互相学习。还是要向金属化,图纸、数控机加工看齐。

网友:
你的工程量浩大吖,这最起码够做两年的啦。

网友:
有空跟你学习学习单片机写程序哈,你看咋样

网友:
膜拜都不行 ,要狂拜,   问下LZ 遥控和接受,我现在也在改造,但是感觉用2.4G 的版控 和 接受 有点点浪费,  LZ 用的是啥?

楼主:
上底漆

上底漆。纠结是否要迷彩。T-62不如T-55装备广泛,可用的涂装方案不多。打算苏联近卫军涂装。因为T-62基本都是用作坦克歼击车来部署,莫斯科军区有不少的。

楼主:
高射机枪还没有上色。经过改造,高射机枪可以手动俯仰、回旋,金属轴+小轴承以固定。

另外,旧话还没有完全完成。目前的旧话效果比较单调+粗糙。 因为车可以跑,所以不作太旧,目标是“经常出勤的战马”状态。

目前还是一个人拍摄+驾驶,手忙脚乱的。 等周末请朋友来帮我好好拍视频。

网友:
非常棒。。。。还在打雷

网友:
很有感觉啊,非常棒!!

网友:
哦,T-55这么快就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今天一大早就送到了。。。杭州到南京很近的。

网友:
LZ能否详细列一个电子材料清单?包括:电机,电调,遥控模块,等的型号,这样大家可以依葫芦画瓢,搞静改动了。
另外,这么小的金属履带哪里买的?淘宝上貌似没有合适的。

楼主:
7月8日 好日子。新视频。炮塔回旋仍然调试中。

网友M:
哥们,我穿越了吗???  今天是7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哥们,我穿越了吗???  今天是7号吧

搞错了。搞错了。。过糊涂啦。。。

网友:
高手,真逼真!

网友N:
静改动貌似挺贵的,履带100多,5A混控电调150,**控制器220,遥控带接收器便宜的也要三四百,两个减速电机40,这些淘宝上都有卖,成本将近1000元,值得吗?
需要寻找低成本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静改动貌似挺贵的,履带100多,5A混控电调150,**控制器220,遥控带接收器便宜的也要三四百,两个减速电机40,这些淘宝上都有卖,成本将近1000元,值得吗?
需要寻找低成本途径。

差不多。一般一款车预算1500。 因为改造过程中会反复,废件等等。如果对于收集的车型有强烈要求,也只能1/35慢慢来。

另外电调,控制系统是自己做的。现成的太大,而且没有想要的功能。

网友N:
我在淘宝上找到这个:WH.SDT-2型 5A微型雙路雙向電調(帶獨有的坦克混控功能),你按这个搜一下。这个要100元的,这家还卖控制器220元,还有声音模仿电路160元,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在淘宝上找到这个: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带独有的坦克混控功能),你按这个搜一下。这个要100元的,这家还卖控制器220元,还有声音模仿电路160元,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效果很棒! 楼主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