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电机用转矩模式时问题

楼主(2012-05-18):
伺服电机用转矩模式时,电机不转,但锁紧力会 因电位器调整而变化,伺服是松下的MSD023A1 的,接线是这样的,电位器两端接5V电源,然后中间抽头和一端接在34、35脚上,14、15没接,已经取消了转矩限制功能。不知道这样的接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要输入速度指令,请高人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14、15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15没接

楼主:
楼上的到底啥意思啊,要是真是这样您别笑啊。

楼主:
沉和真kuai

网友:
地板大师和6楼大师都明明白白告知你了